[保养] 锋驭车的冷却液加多了,自己做了个“泵”抽冷却液

楼主(2021-10-21):
冷却液已经到FULL的位置了。我想:冷却液FULL的限定估计是防止发动机工作时,冷却液气体回流,造成储水瓶咕噜咕噜溢出吧。网上说,冷却液太多,会加重冷却系统负担,应该是流言。

我这上次换了所谓原厂机油,油耗油5.8变成了7.2,我看了下机油位,在75%左右,我就想抽机油到50%。到处在网上搜索,结果发现可以自己做泵来抽油,零成本。今天就先拿冷却液做实验!!

whatever自己用洗手液瓶盖和娃儿的雾化器管子,做了一个按压的泵。吧冷却液抽些出来,测试下这个网上这种建议泵的可行性。

我制作的泵,接头很契合 ^_^

由于冷却液壶是异形的,插了3、4次才插进去

这个样子

开始抽水

速度和效率,比我想象的快太多了,一会就抽了360ML

扔回后备箱吃灰。

我感觉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手动抽完4L机油,大家说可行吗?哈哈。。
==============================
END

网友A:
根本不需要抽,多了副水箱自然会在热车后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的情况下,把膨胀出来的冷却热重泄压口排除,

至于油耗,最大影响是路况,其次是上次保养的机油参数,

至于还要把机油抽到正常机油尺的50%减小那25%更是搞笑的操作,当然车是你的,你喜欢这样就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需要抽,多了副水箱自然会在热车后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的情况下,把膨胀出来的冷却热重泄压口排除 ...

主要也是为了给抽机油做个测试  ,上下班的路就拿一段,按理说不应该油耗太大的。后面抽一些机油,确实可以减少油耗。给自己换机油做理论准备。一步一步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也是为了给抽机油做个测试  ,上下班的路就拿一段,按理说不应该油耗太大的。后面抽一些机油, ...

你这个结论哪里得出来的我不清楚,但你得知道发动机的构造,
现在的汽车普通发动机跟以前一样,都是靠机油泵抽机油来润滑,而不是曲轴飞浅润滑,这就决定了机油在机油尺上闲以内都是最佳的阻力范围内,

如果是为了减轻重量,还不如把备胎拿出来,

至于换机油,还是重力放好,不信最佳养一缸金鱼,看有缸底强排的排的干净还是掉个吸管固定一个位置吸干净

网友:
冷却液加多了没事,我都是保持在MAX线以上的,用着用着会少的

网友:
加多了这么多,加的够猛的?都抽一瓶子出来了。

网友B:
同锋驭车主,锋驭所谓原厂机油确实会使油耗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锋驭车主,锋驭所谓原厂机油确实会使油耗升高

刚冷车看了下油位,正好满油位。我用6MM管子吸油,结果没吸出来。油位管的底部肯定变窄了。网上买的4MM管子到了再试一下。

维修店里的油不靠谱,我自己买了机油。如果还能自己更换就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冷车看了下油位,正好满油位。我用6MM管子吸油,结果没吸出来。油位管的底部肯定变窄了。网上买的4MM管 ...

这车机油加到上限也会使油耗变高,有次我加到上限和你图中那样油耗升到7点多,抽出来一部分就降下来了。后来我一般就加上下线中间。

网友:
我也做过这种抽机油

网友C:
机油不是固定一个液位值,而是一个区间值,在上下区间之间就行。
而且正确测定液位的方法是热机后停机,等待几分钟再测。也就是说冷机测的不准。
建议不必折腾,如果那个管子碰到热机油,最后断在机油尺管里,那就麻烦大了。这样的例子不少。

至于冷却液,超出液位也无妨,冷却液盖子是带压力阀的,超出的部分会自动排出。
总之这些只要在上下液位之间,不要折腾为妙。虽然这个坛子里都是爱折腾的人。
但君子折腾,有所为有所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油不是固定一个液位值,而是一个区间值,在上下区间之间就行。
而且正确测定液位的方法是热机后停机,等 ...

谢谢提醒

网友D:
咱们坛子里最古老且还在流行的话就是“放在那里吃灰”。。。。。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论哪里得出来的我不清楚,但你得知道发动机的构造,
现在的汽车普通发动机跟以前一样,都是靠机 ...

换机油是不是跑几公里再放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们坛子里最古老且还在流行的话就是“放在那里吃灰”。。。。。哈哈哈。 ...

孔子说:吃灰是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论哪里得出来的我不清楚,但你得知道发动机的构造,
现在的汽车普通发动机跟以前一样,都是靠机 ...

我瞎操心

网友:
我闲的,瞎操心

网友:
这玩意你不是第一个发明,也不是最后一个发明。好多人搞过。在没有条件的时候,我拿吸水纸都搞过,也是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机油是不是跑几公里再放比较好?

理论上是热车后换最好,实际体验也是热车后机油更加活化,更好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活塞环/缸套是飞溅润滑的

是喷射润滑,有喷油嘴喷到活塞跟刚套上,

都不是什么新技术了,
别停留在2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