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中间继电器做启动自锁控制

楼主(2021-10-21):
工业控制中,经常需要这样的启动自锁控制:比如按启动按钮电机转动,按停止按钮电机停止。
以下就是利用中间继电器制作的启动自锁控制电路。
图中使用的是一个AC220V的小型中间继电器(型号根据控制电机功率选取,比如型号HH52P最大电流5A,控制电机功率大约1KW,如功率不够需要增加接触器)。
按如下电路连接好(把灯换成电机)即可实现启动自锁控制。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不妨在这里讨论一下。

网友A:
普通家用不建议这种方案,太复杂,接线多,更容易出故障

网友B:
这个是最常规的继电器自保持接线回路

网友C:
想法不错,用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实际应用没谁会这么做吧?
中间继电器,设计就是为了小电流控制电路用的,没有灭弧装置,触点压力也不大
电流大一点都很容易烧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用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实际应用没谁会这么做吧?
中间继电器,设计就是为了小电流控制电路用的, ...

对的,我只是设计没有实际应用。欢迎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常规的继电器自保持接线回路

中间继电器只能用在小功率场合,不过可以用来理解继电器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家用不建议这种方案,太复杂,接线多,更容易出故障

哪种方案更简单?直接开关电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用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实际应用没谁会这么做吧?
中间继电器,设计就是为了小电流控制电路用的, ...

这种电路在机床上用得很多呀,需要大电流就推动接触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种方案更简单?直接开关电闸?

这种电路安装时复杂一点点,但使用上方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安装时复杂一点点,但使用上方便得多

赞同。

网友E:
可以用小的控制大的

网友F:
市面卖的 交流接触器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这个啊。 加上扩展可以实现过载,缺相 ,温控,短路等各种保护。

网友G:
看不懂:按下停止按钮后,火线就与继电器的控制端不通了,再按启动按钮也启动不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小的控制大的

对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面卖的 交流接触器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这个啊。 加上扩展可以实现过载,缺相 ,温控,短路等各种保护。 ...

对的。谢谢提醒。其实这个电路只是为了理解怎么使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按下停止按钮后,火线就与继电器的控制端不通了,再按启动按钮也启动不了了吧?
...

仔细看看,这个停止按钮是按下断开,送手又复原接通的。启动按钮则是按下接通,送手又复原断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看,这个停止按钮是按下断开,送手又复原接通的。启动按钮则是按下接通,送手又复原断开的。 ...

原来是这样,理解成都是自锁开关了,原来是自恢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