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分区 如何显示 整数的 1T

楼主(2021-10-21):
如何分区让 资源管理器里 的分区 显示整数的 1T     ???

网上搜了一下,没看懂,参考试着分了一下,没成功

网友:
搜索,在线分区计算器

网友:
NTFS和FAT32不一样

网友: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仅仅是数字上感觉舒服点?

网友:
你要是有强迫症的话,,可以用mac OS系统,,它的文件系统格式是按照1000计算的

网友:
给他1024 试试,好像有的分区软件可以看,或者你用系统自带的工具来处理

网友:
分区的施工多分几兆就可以了,具体多少你可以试试

网友:
要不整几个盘,一个分区一个盘

网友:
你分区输入100GB,分完看看打多少,再分50GB,看看大多少,找到规律即可。XP时代,我就有强迫症。记得是分区大小+8M吧。你试几次便知。

网友:
win7下 G=1024+5M   DISKMAN 工具

网友:
今天才安装了系统,显示1T分区需要1024*1024M+32M,104860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