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米家自动洗手机

楼主(2021-10-21):
先请大家看看它包装以及技术参数。

下面是它的洗手液瓶子,只不过出厂的时候,瓶盖设计的是不可以打开的,网上有开此盖的教程,是可以更换洗手液,我还是建议买小米原装的,价格也不算贵。请看下面的图片。

它的组成部分。

供电方式四节五号电池,一个电池1.5V,一共四节。电压6V。

小米第二代出充电版的,那会更好的,其实他有另一个型号,就是充电板的。
它的拆开我是采用电池的仓两边有两个眼,我是用竹签子,从那两个眼插进去,钳子或者其他东西敲竹签,就可以基本把他无损拆开,不过掀盖儿的时候,注意一下,为他的感应头的位置也是超声波焊接的。还是拆卸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无损的拆开它。
请看下面的图片。红框里就是竹签插入的位置 ,注意,一定要把竹签尖端部剪掉。

下面是它的外观,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图片是它的触摸开关,白色为工作模式,橘黄为关闭模式。

下面是他的电池仓以及电池仓盖,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洗手液喷出位置,以及它的红外感应位置,只不过这个红外感应的位置,有可能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内部容易进水,在淘宝上有卖他这个红外感应模块,只需更换就可以解决这个故障,请看一下这个图片。

具体拆卸过程以及内部构造,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电路板,只不过主芯片,型号已经被打磨的干干净净,就无法拍摄到,请大家谅解,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led指示灯,指示灯分为白色和橙色,白色是开,橙色是关,也是它的开关触控区域请看下面图片。

下面是它的洗手液喷嘴区域,从这个东西喷出以后,洗手液就冲液体变成泡沫,也有可能是洗手液与空气混合装置,如果它是用胶或者其他东西粘贴的,就不拆解了,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密封橡胶垫,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电池接触片,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内部连接线,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感应区域,感应类型红外感应,请看下面的图片,有可能感应Pcb电路板,会有所不同,因为小米是会更新的,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泵的电机型号,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泵的外观,请看下面的图片。

下面是它的泵的拆解以及内部结构,请看下面的图片。

谢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
看到标题,第一感觉就是洗     手机?

网友:
这东西倒是挺好用的 就是我那台机身莫名其妙的发黄了 看着很不舒服 四节碱性电池至少用半年 而且充了电后再用俩仨月 是的 就是用智能充电器给碱性电池充电 但不推荐。试过用镍氢电池和碳性电池均不能工作。洗手液我用普通沐浴液代替效果也可以 但要掌握好兑水的比例

网友:
原装洗手液的代工厂之一是张家港隆力奇。某宝一大桶的买很便宜

网友A:
这东西能把手机洗干净吗?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隔膜泵的内部了,谢谢Po主。

网友:
我的坏了,然后换了个威露士的,感觉质量比小米的要好。

网友C:
自动洗手机 ?自动出洗手液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把手机洗干净吗?

可以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洗手机 ?自动出洗手液而已。

是一个感应式。出洗手液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洗手机 ?自动出洗手液而已。

这就是一个红外感应洗手液机器

楼主(2022-03-28):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隔膜泵的内部了,谢谢Po主。

感谢你的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