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级电容点焊机基本完工了(更新扩流改造)

楼主(2021-10-21):
前些天打算组个点焊机,于是买了控制板和超级电容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805-1-1.html  就差个壳子装起来了,但是合适的壳子太难找了,最终找到一个看起来还算合适的壳子,用了几天的业余时间组起来了,由于都不是配套的东西,硬合在一起需要改很多地方和加工一些小零件,还是费了一些功夫的。
最终在尽量压缩体积的前提下整机外观还算过得去。

过程很繁琐,中途真是懒的拍照了,只基本装配完成拍一下内部全景,简单的介绍一下~

充电电源安置在散热孔附近,这个电源的改造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608-1-1.html
底部用两个绝缘支架固定在电源的散热器上,整体比较牢固,顶端两面再704进一步加固。

电源插座安置在靠近中间的位置,一个是空间限制,一个是这样可以照顾到两个电源的输入接线。

多用了一个5v 3w的小电源,板子上加了一个继电器,组合起来用来实现断电防倒灌,触点用了一颗大功率肖特基做触点上电缓冲,给电容充电的瞬间由二极管提供回路,等继电器吸合时再短接二极管实现零损耗,这样既延长触点寿命又不增加额外功耗。

三颗超级电容固定是个问题,最终选择底部强力加厚双面胶贴(真的挺强力,单靠几片双面胶倒置都纹丝不动),为了保证更可靠的安装强度,用两条钢带捆扎固定,这样就非常稳固了。

开四个孔用来固定钢带,钢带反正两面都粘绝缘胶带,并且钢带底部pet强力双面胶再次固定。

开关用了双刀,一组开关两个电源,一组给控制板软开关。
5v供电还给电压表供电,所以电压表双供电,实现插电 脱机 两用的情况下都能指示电压, 5v供电的作用 防止超级电容没电时充电初期没有足够的电压点亮电压表,这时由5v供电提供电压表供电,实现电容0v指示。  为了防止脱机超级电容电流回灌5v供电,多加了一颗5v防倒灌二极管。

这里自制了一个金属支架用于安置控制板在顶端,电解和前面板冲突所以移到板子后面。

喇叭也碍事,所以也挪到后面。这里也自制了一个90度支架,用于安置控制板同时给控制板正极供电,省的再从左面接线,细红线是充电正极。

反面掏孔安置电压输入插座,左右两边电脑打印表格贴好然后电钻开散热孔,由于整机只电源充电时有些发热,所以只开这两组散热孔足够了。
插座空间限制,只能竖装。

顶盖,由于超级电容体积太大,原四个螺丝孔冲突

因此自制四个延长片把孔位向边缘移一些,其实制作小零件是最繁琐耗时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加工小部件上,大部分过程都略去了,这个先量好位置尺寸台锯切割成条,然后切角倒角打磨 4mm钻头开孔,用于原孔位。3.3mm钻头开新孔,4mm丝锥攻丝。

确定对面壳子的孔位费了点时间

连脚垫带壳体固定共用4颗 4mm 长螺丝。

组装好 ,前脸

侧面

档位切换用黄铜柱加工了一个,反面4mm螺母磨薄锁紧限位,这样拆卸就不会掉落了,手感清脆反馈到位。

本来想再加个调压功能,后来想想差不多够用了, 没再折腾,输出线限制一长一短避免意外短路。

之前0.2镍片没到,补一张效果图,这个6挡。

撕烂,但是有点过火了,高估它了,应该5挡正好。

这样基本就完工了,看以后有心情再打印个前面板粘贴贴上,最终所有物料成本控制在了150元以内。

以上实现了插电 脱机 两用的基础上关机都是零功耗,偶尔用用可以直接拿来就用,不用插电,每点焊一次,最高档位大概降0.01v, 足够点焊很多次不用充电的了,长期使用可以插电,可以连续点焊,损耗电压迅速补充,可以不间断连续工作。

网友A:
Q大 这个组装完成的机箱有多重?

超级电容的购买地址站短一下哦
看着眼馋

网友:
这电容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大 这个组装完成的机箱有多重?

超级电容的购买地址站短一下哦

重量主要就是3颗超级电容的重量,和变压器的比起还是要轻很多的,体积也小很多,超级电容马宝随便一搜就有,我买的比较贵13一颗~

楼主:
伟云兄来了,是挺够力,我这个最大1200a以上~

借楼扩流改造,有很多人私下咨询仿制,贴出扩流改造方法:背面刮出焊盘加mos扩流改造后可以上1300a,原680uf 电解换成2000uf 提高点焊时vgson 驱动电压(点焊时驱动电压基本由电解瞬时提供,此板无升压驱动),8v 6管扩流后,回路总内阻不能低于6毫欧,否则炸管。  r8电阻上方飞线栅极驱动电压飞线到背面mos栅极即可

网友B:
超级棒,要模仿一个。

网友C:
前面不是用的4串法拉电容的吗。怎么又改成3串了?话说后面的散热孔怎么开的?我用手电钻开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主要就是3颗超级电容的重量,和变压器的比起还是要轻很多的,体积也小很多,超级电容马宝随便一搜就 ...

  电容很给力呀

这样3颗电压几伏?  Q大有没有试下启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不是用的4串法拉电容的吗。怎么又改成3串了?话说后面的散热孔怎么开的?我用手电钻开得乱七八糟的。 ...

前面也3串啊,就手电钻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很给力呀

这样3颗电压几伏?  Q大有没有试下启车用?

我充到8v左右,启动汽车应该玩一样,但是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棒,要模仿一个。

谢谢支持~

网友D:
我的6串电容明天到货,专家的帖子太及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6串电容明天到货,专家的帖子太及时了哈哈

嘿嘿 也刚完工,目前内部走向省了一根pcb铜条和一根正极线的内阻,大概1.3毫欧,这样满电电流来到1500a左右了,已经极限有炸管危险,等明天红包撸根硅胶线延长一点输出线,把电流控制在1300a以下,输出线也可以长一点,更方便~

网友:
虽然用不上,但我看的也想试试

网友E:
150成本怎么做到的?我看网上一个控制板都100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也刚完工,目前内部走向省了一根pcb铜条和一根正极线的内阻,大概1.3毫欧,这样满电电流来到1500a左 ...

竟然还有红包,我已经搞不到红包了,哈哈

网友F:
漂亮,算个产品了,挺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成本怎么做到的?我看网上一个控制板都100多了

控制板65 电容42  电源9.1  壳子25-5块红包加淘金币=19  电压表4  5v小电源无 (购买需2元) 总计139  ,开关 电线其他辅料5  ,150元有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算个产品了,挺累的吧

谢谢支持,是的挺累的~

网友:
捯饬瓤和倒腾壳一样麻烦,能找到一个不用折腾的的外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