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换电感换电感

楼主(2021-10-21):
国庆节期间,做了一个微型功放,用在电脑上,用了这么些许时间效果很不错
具体可见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439-1-1.html

但是其中也是先天不足:输出电感选材错误,损耗严重。平时因为损耗工作温度就在70℃上下,如果大音量工作温度可以达到近100度了。

当时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材料,用低频工作的黄白磁环绕制的电感
黄白磁环是铁粉制成的,材料标号26,属于最常见最廉价的型号
虽然电感量一样,但是高频下损耗严重,根本不能用

抽时间去买了两个浅绿蓝磁环,这种磁环也是铁粉芯的
材料标号52,和26在导磁率上相近,但是损耗较26材要低一些
其实用2材、6材这些高频材料环更好,但是这些材料导磁率低
如果得到相同的电感,线圈要绕很多匝,铜损增加更多
因此,折中一下就用52材吧,这也是非常好找的一个型号

换上之后开机看看,工作正常,温度降了很多
听会音乐,虽然仍有些许发热,但是1温度也只有不到40℃,算是满意了

至于说磁环不好对音质有没有影响?
理论上讲应该是有的,毕竟功放输出的能量应该是用来推动扬声器做功的
但是在磁环上白白损耗掉了,而且越是频率高损失肯定越多。
但是在实际上,耳朵太木,没听出来什么区别。

网友:
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

网友A:
蓝色环购买地址麻烦大哥站短我下

网友:
这个温差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环购买地址麻烦大哥站短我下

X宝上面找君灿磁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上面找君灿磁环就行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