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烂脑娃电源适配器顺便问下怎么修复?

楼主(2021-10-21):
老婆说电脑坏了,开不了机了,我问指示灯亮不?回答没有亮的,晚上回去再看吧。回去一看果然啥也不亮,拿出万用表测试了下电源适配器没有输出了,想起我有个PD的诱骗器,就把电源适配器的线给剪了接上PD诱骗器接到我的一个PD电源上,果然可以开机了,看见电池都是0%了,这是把电都耗完了自动关机了呀。
今天费了很大的劲把壳子给开了,看看有啥毛病,能不能修复。前面都好的,到滤波电容处有300V电压,无意中测了下输出,发现短路了,于是把这个三条腿的东西给拆出来,发现一边短路了,另一边正常,把短路的那条腿剪了之后焊回去,输出20.3V,现在就像问问,就这样用有没有问题?MBR20100也不贵,买个更换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扔了,买新的,修复完毕。

网友:
双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凑合着用。

网友:
原来是半波整流的话这样应该没问题,电流够用。

楼主:
看参数MBR20100是有20A的,电源适配器输出20V2.25A,感觉一条腿也够用了。

网友A:
你手艺也行啊,

看图应该是并联使用的,先用着呗,看能用多久,也验证一下!

网友:
这设计可以,坏了一条腿,剪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艺也行啊,

看图应该是并联使用的,先用着呗,看能用多久,也验证一下! ...

手艺不行,只会做减法,剪掉短路的那条腿。想想电流貌似是够的。先这么用着吧。

网友:
找废板拆两个电流合适的肖特基按丝印接法接一起也可以

网友:
不行了再换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艺不行,只会做减法,剪掉短路的那条腿。想想电流貌似是够的。先这么用着吧。 ...

还是换一下吧,保险起见买拆机的,10个包邮只要3块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448359913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5307402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一下吧,保险起见买拆机的,10个包邮只要3块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4483599138 ...

感谢提供链接!

网友C:
以前也修过类似的电源,双肖特基坏了一臂,好的一臂也正常使用
家里的电视高频整流,也是双管并联。有一个击穿了,直接拆掉。用到现在也正常。

网友:
什么,电脑还能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修过类似的电源,双肖特基坏了一臂,好的一臂也正常使用
家里的电视高频整流,也是双管并联。有一个 ...

看过参数,我也觉得一边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