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源不能调到5A是啥问题啊?LWDQGS PS-305D

楼主(2021-10-21):
现在电压有时候还乱跳,电流最大只能四点几。

有经验的老师能不能大致判断一下原因?

以前换过开关管,其它没修过,换过用了很长时间。

网友:
电位器换了试试。

网友:
没啥大问题,电位器酒精擦擦,然后抹点润滑脂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有空先擦擦看

网友:
里面的小点位器洗洗

楼主(2022-03-25):
现在的问题是电压显示跟实际值不符,还会不时变化动。

网友(2022-08-09):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压显示跟实际值不符,还会不时变化动。

显示的与实际不符合,而且还不时的会动? 实际输出是稳定的对吧,那样的话问题在前面板上面,检查表头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