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拧不开的油壶

楼主(2021-10-21):
刚买来这个油壶时 觉得好看又好用  主要防老鼠偷油(不知道会不会偷)

后来用着发现,太难拧开了,不方便入油。每次都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拧开。   最后一次自己一个人真拧不开,用力了就把盖子上面那部分拧脱了。最后2个人配合才拧开了。

准备在壶嘴旁边开个大洞,直接免开盖入油了。

网友:
洞开大了倒油时两处口一起出

网友A:
塑料就扔了吧,油可能会溶解增塑剂。

买不锈钢的,不锈钢茶壶也不错,或找个陶瓷罐子,用调羹去舀,定量,不建议用太多油做菜。

网友:
跟我的一样,也是拧不开,然后盖子就弄掉了。然后我就一直这样用了

网友:
还是不锈钢油壶好用。用几年都很新。

网友B:
同款油壶,感觉挺好用的,之前买过几个都不理想。
拧不开的原因是你拧的太紧了,加油之后轻轻拧一下就好。

网友:
1、经常用旧报纸擦洗瓶子外部。
2、不要拧的太紧了,加油之后轻轻拧一下就好。

网友:
搞个漏斗,从出口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油壶,感觉挺好用的,之前买过几个都不理想。
拧不开的原因是你拧的太紧了,加油之后轻轻拧一下就好。 ...
不理想是因为挂油吗?
我怕漏油,又怕没拧紧会自己松脱,就稍微拧紧一下。大概也就用力旋转了5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就扔了吧,油可能会溶解增塑剂。

买不锈钢的,不锈钢茶壶也不错,或找个陶瓷罐子,用调羹去舀,定量, ...

有一个不锈钢长嘴的,怕老鼠和蟑螂就没用。以前用了多年茶壶,听说老鼠会把尾巴伸进去偷油,感觉恶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理想是因为挂油吗?
我怕漏油,又怕没拧紧会自己松脱,就稍微拧紧一下。大概也就用力旋转了5毫米左右。
...

原来买的会挂油,不理想。
之后买了和你图片同款的,比较满意,好像用了三年左右了。
实际上稍微拧一下就可以了,不会漏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塑料就扔了吧,油可能会溶解增塑剂。

买不锈钢的,不锈钢茶壶也不错,或找个陶瓷罐子,用调羹去舀,定量, ...

我用了好久不锈钢茶壶装油,他有壶嘴爬油的现象,油壶底部经常有油渍,我也换成自动翻盖的玻璃瓶了使用了一个多月感觉不错的,现在油品包装也离不开塑料的,除非是自榨油,其他的就在意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好久不锈钢茶壶装油,他有壶嘴爬油的现象,油壶底部经常有油渍,我也换成自动翻盖的玻璃瓶了使用了 ...

我不推荐使用油壶,这一下子能倒进多少油!

食用太多油对人并无益处,油脂附在血管壁里面要出大问题,高血压,心梗脑梗就这样来的。
而且,猪肉,鱼里面自带油脂,能够满足人体需要,不需另加太多的油,特别鱼自带的油脂对人有好处,猪肉最差,尽可能吃的素一点有好处。

油壶完全可以DIY,买大罐送小罐,小罐盛油挺好的,不用花钱另买油壶,脏了就扔,懒得洗。
怎么D呢?很简单,找段收音机天线当吸管,两头磨光滑,罐盖钻个小孔,装上去,按住一头就能把油吸上来,改倒为滴。

炒个菜5--6滴油足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推荐使用油壶,这一下子能倒进多少油!

食用太多油对人并无益处,油脂附在血管壁里面要出大 ...

年岁大了,大半生的饮食习惯(或者说5000年的饮食传统)稍作改变尚可,彻底改变就不太可能了,滴油炒菜难以习惯,炒青菜还可以,如果炒牛肉的话粘锅没办法操作,但还是多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年岁大了,大半生的饮食习惯(或者说5000年的饮食传统)稍作改变尚可,彻底改变就不太可能了,滴油炒菜难 ...

炒牛肉的话,牛肉要切的很薄,生粉腌一下,盐,酱油这类咸的东西会令肉类变硬,不能提前放,把锅烧的足够热,就不会粘,起锅前调味,前后用油10滴。

青菜烫熟不炒5滴。
如实在嘴谗,买鱼腩蒸着吃,配黑榄角味道不错的,鱼腩里的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容易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推荐使用油壶,这一下子能倒进多少油!

食用太多油对人并无益处,油脂附在血管壁里面要出大 ...

花生油还好吧,不是动物油。

几滴油不叫炒菜了,本来青菜就能炒一堆水出来。几滴油都不够粘锅和蒸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好久不锈钢茶壶装油,他有壶嘴爬油的现象,油壶底部经常有油渍,我也换成自动翻盖的玻璃瓶了使用了 ...

试试把不锈钢油壶嘴打磨得更薄?  像油瓶那个口设计得真的不挂油。要是有办法割下来改装一下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油还好吧,不是动物油。

几滴油不叫炒菜了,本来青菜就能炒一堆水出来。几滴油都不够粘锅和蒸发。 ...

改倒为滴的好处是滴是有限公司,滴滴!而倒手重一点小半碗下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炒牛肉的话,牛肉要切的很薄,生粉腌一下,盐,酱油这类咸的东西会令肉类变硬,不能提前放,把锅烧的足够 ...

多谢你的经验分享,我觉得饮食养生只有单身贵族能够实现,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完全可以实现教科书般的操作,家里人口多了就众口难调了,有无肉不欢的、有追求有滋有味的,煎炒烹炸各有所需,只是咸淡都难以调和更不要说清汤寡水了,仅是一盘东北烧茄子,但凡在过程中加一点点水大家都嫌弃,真真的需要用油煎出来并蒸发掉茄子里的水分而后再析出油来使茄子软嫩油润,而一旦食用茄子时感觉味道过淡而反胃则将终生无法再吃茄子了,说实话饮食健康、饮食养生在认知层面没问题,毕竟大家都不愿意去医院,但落实到锅里就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炒牛肉的话,牛肉要切的很薄,生粉腌一下,盐,酱油这类咸的东西会令肉类变硬,不能提前放,把锅烧的足够 ...

肉好的话不会硬吧,猪肉牛肉我每次都是用油盐酱油一起搅拌腌一会的,有时会加点生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