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18w vivo快速充电头 总结出不拆机辨别真假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1-10-21):
  原装充电器,保护电路完善,安全性高,充电稳定。现在假货,高仿满天飞,所以有必要辨明真伪。  拆了三个18w vivo的充电头 总结出来,最简单不拆机辨别真假的单法,用强磁铁:插头都吸的为假货。插头不吸,usb吸的为高仿。插头usb都不吸的为真品。都不吸后还可以进一步从usb口看进去能看到蓝色安规电容的为正品。上图:图一假货(铁做的插头,插头顶部细看粗糙),图二三四高仿(网上流传的看插头圆润为真,这个高仿的也圆润但是usb为铁壳,拆开看原件大多为国产二线牌子,所以不能单看这里),图五六真品(插头,usb都为铜制所以磁铁不吸,拆开保护电路完善变压器上有编码,原件大部分为台湾一线大厂)

网友A:
也还有一种称重识别法,原装的充电头重量多少克都是固定的,一般假冒的就比原装的要轻,有的甚至明显份量很轻。

网友B:
好的,我以后改用铝代替铁

网友:
这是把真的拆坏了吗?

网友C:
真假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个充电器巨难拆

网友:
确实,插头USB配件做工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以后改用铝代替铁

铝的强度太低,,要不然山寨早就上铝了

网友:
这种好像是我曾经拆坏过的那种,1780+671+626方案的。

网友:
这是我今年5月买的红米9plus手机配的原装充电头,希望其他朋友能把你们的充电头的重量发上来,为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以后改用铝代替铁

铝的重量轻,硬度低,金属颜色也不一样。还是容易识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为求真,花了不少银子。

网友:
现在vivo也学到乐视开始重视充电头了,近期发现所配充电头都素质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假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轻则发热发烫,重则烧坏手机引发火灾,还是买正规的充电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轻则发热发烫,重则烧坏手机引发火灾,还是买正规的充电器最好

正货 电磁干扰比较小,旁边还能开收音机;假的,干扰很大,还飘屏,虽然也能出9伏

网友E:
其实称重是个不错的办法,不过要知道正品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还有一种称重识别法,原装的充电头重量多少克都是固定的,一般假冒的就比原装的要轻,有的甚至明显份量很 ...

图三变压器上面那陀黑色的就是高仿的配重块里面一节钢筋报上热缩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称重是个不错的办法,不过要知道正品的重量。

高仿的重量和正品一样里面有配重块,那个抱着热缩套的就是配重块,里面一坨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