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由3842的基准电压那里取电吗?

楼主(2021-10-21):
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没有风扇(不知道哪里有12V的电压),有时要改变输出电压冲不同的电池组,加了可调电位器,实测调压也能正常工作。现在想加块 3线电压表,电压表的供电想要在3842的基准电压那里取电,可以吗?
3842在高压侧,是不是不太安全?
低压侧有一个芯片AS324M-E1,查了一下和LM324相同,这里有没有合适的电压(3-30V)给电压表供电?

网友:
高压侧的不能取

网友:
那个基准电压的输出电流很小,并且也不安全,更何况接地线你怎么处理?

网友:
324工作电压怎么也到不了30V

网友:
无法直接获得

网友:
324的供电脚好像就是3-32V:lol::lol:

网友:
次级的几个电容看看,有没有耐压低一点的电容,在那个电容上取,取之前测一下电容两脚的实际电压。一般都会有一路低压出来给风扇和次级的芯片供电用的

网友:
1)从3842的8脚取电不可取。该基准5V电压主要是供芯片自己用的,只有50mA大小,用它来作为电源不可取。而且,前面很多大侠也说了,高压侧也不安全。2)充电器中324的供电通常是从12V风扇副电源处经过稳压管降压后来提供的。供电电流也不大。也不建议从那里取电。3)你可以从风扇的供电电源的控制三极管前级,即风扇副电源处取12V电源来供电压表用。通常这类数字电压表可用12V供电。

网友A:
按图中取电

网友:
找一下预留的风扇供电,一般就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中取电

厉害
这里的电压 空载对 负极14V

楼主:
现在 装了一个2线电压表,有点大,原来认为空间不够,想用那种无外壳的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