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那款角磨机可以通用德伟电池

楼主(2021-10-21):
手上现在用的德伟电钻电池有点多,想在买一个角磨机和电扳手,德伟的又太贵了,其他牌子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和德伟电池通用,那样就不需要带几个充电器出去,有没有知道的可以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直插不转接的话就红得伟mactools了 扳手见过角磨没见过,还不如直接咸鱼买转接座给其他品牌

网友A:
大艺款的正负极切换一下。开口稍微切一下就好!

网友(2021-12-09):
角磨推荐得伟,有防卡死离合器

网友B(2022-06-03):
引用 网友A:
大艺款的正负极切换一下。开口稍微切一下就好!

学习了,你对这些很熟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艺款的正负极切换一下。开口稍微切一下就好!

直接上高壹了,电钻,电扳手,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你对这些很熟悉啊。

我有个南威无刷的拼多多70,换了得伟电池杠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上高壹了,电钻,电扳手,电钻。

其实得伟产品线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得伟产品线很长

但是目前对我来说价格有点高,有刚好手上也有高壹电池,所以现在得伟还有3个DCD795的电钻,出其中一个,其他就高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