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的飞利浦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1-10-21):
上周发现用了6年的飞利浦电动牙刷突然充不进电了,后来经过测试发现是充电器坏了。然后就从网上买了一个号称原装的充电器,今天收到货了,拿在手里的感觉有点轻,然后就拆开来看看,发现就是一个山寨货。

从外面上看,跟原装的一样。

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我的飞利浦牙刷充电器全灌胶

网友:
配重块很实在

网友A:
为啥你的没有灌胶?我的欧乐比全部是白胶,根本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的没有灌胶?我的欧乐比全部是白胶,根本拆不开。

楼主都说是山寨的了

网友:
原装坏的那个拆开看看,也许能修好。这个山寨的能冲进去电的话,也勉强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主,现在假的快充头太多了,防不胜防。

网友:
竟然没用水泥配重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其实,这类充电器没有什么高科技,只是原装的灌胶了,所以显得重。这个山寨货没灌胶,但充电没有问题,坏了修起来还容易。只是水密工作还是得加强一下。它好像是通过抬高电路板来达到一定的防水目的。如果使用时侧过来的角度过大或是反过来拿,就有可能进水了。

网友:
正品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是全灌胶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线路也简单,楼主要是把路画出来就好了

网友:
可以找JS退款不退货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国,山寨全球第一,小到牙刷充电器,大到战斗机

网友(2021-12-21):
配重明显不够重啊

网友:
听说能用手机无线充充电  我撸的半成品试过 放上去指示灯亮 但u表看电流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