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功率有点小,哪位大哥有改过无线锂电热熔胶枪

楼主(2021-10-21):
想买一把这胶枪改下18650供电的   标称功率只有8w   感觉有点小    不知哪位大哥有改过   给点意见

网友:
有那种充放电一体带升压,再买个无线充电线圈

网友:
这个我买过,换5号铁锂电池也能用,预热快很多(毕竟功率是5号碱性电池的4倍),但问题是没有自动关机,很容易忘了没电

网友:
铝合金头是硬伤,加热功率加高,连续出胶速度也快不了多少
我准备改个紫铜头的

网友:
想改个工具电池版的  一直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