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电容换小了除了转速变慢还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楼主(2021-10-21):
亲戚家一台落地扇,通电后转得非常非常慢,想扔掉了。叫我扛回家研究。
检查过程就不在这哆嗦了,结果就是电容不得行了。
标注1.5uF,但我没有这种,只有一个1uF(就是用这个替换转得还行确认是电容问题)。
平时也不开强风档,所以就想将就这个电容使用,
不知会不会电机过热啊那啥的?

网友:
风扇转速慢除了启动电容外和轴承缺少润滑或者磨损了也有关,启动电容换容量小的寿命会缩短,一般启动电容都是随着使用时间长了容量慢慢下降的。

网友:
转速慢,电流大,发热。

网友:
某宝或者某多多两块钱买个1.5的不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新旧并联,这样容量基本就满足要求了,再慢的话,就把2个电容换成1.5或者1.8或者2uf的。
反正电容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少的时候,还能多抗一段时间,省的老是拆机换电容。

网友A:
小一点电容也没事。
最怕线圈坏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一点电容也没事。
最怕线圈坏了就麻烦了。

我就是担心电容小了会不会发热把线圈烧了

网友B:
未必是电容坏,大部分会轴瓦坏了,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是电容坏,大部分会轴瓦坏了,卡住.

并联一个电容就转起来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