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346电锤电机爱发烫啥情况

楼主(2021-10-21):
威克士346,小电锤。就用过几次。库存的新机,是设计问题还是电锤都这样?
wechat_upload1634809511617136a76466f
wechat_upload1634809512617136a8d275f

网友A:
碳刷接触不良?

网友B:
空载试机发烫吗?10以上的钻头,负荷大不能长时间作业

网友:
还好当初我没买

网友C:
这种串激电机的效率是50%左右,使用时有将近一半电能损耗掉了,发热是必然的,要注意间歇使用,不使其温度过高。

网友:
不能连续工作太久,我已经返修过一次了。现在成了备用机,20v的服役中

网友D:
怎么个爱发烫?是空载,还是打洞。如果碳刷火花不大,那么发烫就是正常的。用坏在买,不坏就继续用,很多工具都是倒腾坏的,我就是强迫症,搞坏了很多东西,重在参与的乐趣。

网友E:
润滑脂粘度大吧。用柴油洗净 ,换低一点粘度的润滑脂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串激电机的效率是50%左右,使用时有将近一半电能损耗掉了,发热是必然的,要注意间歇使用,不使其温度 ...

220V 的电动工具,不都是串激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0V 的电动工具,不都是串激电机?

还有交流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接触不良?

应该不是,主要是定子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试机发烫吗?10以上的钻头,负荷大不能长时间作业

空载发烫,定子很烫

楼主:
这款设计有缺陷,夹头部分有个弹簧,会有几率卡进轴承里,我的就出现这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串激电机的效率是50%左右,使用时有将近一半电能损耗掉了,发热是必然的,要注意间歇使用,不使其温度 ...

对,只能间歇偶尔打个孔,就是你描述的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爱发烫?是空载,还是打洞。如果碳刷火花不大,那么发烫就是正常的。用坏在买,不坏就继续用,很多工 ...

几个月打一次孔,足够用了,空载转几下就定子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润滑脂粘度大吧。用柴油洗净 ,换低一点粘度的润滑脂试试。

啊 原厂得润滑脂没动过,没有柴油,打孔也不多,先这样吧大部分时间是吃灰,只要线圈没问题就行

网友G:
有些工具注定就是只能干几分钟活,
骗钱的,一干就发烫,
让人没信心继续工作下去,
我上次用马刀锯锯一个25厘米多的树干,
也是没信心,机器发烫,
只能轻负载工作工具能用和好用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工具注定就是只能干几分钟活,
骗钱的,一干就发烫,
让人没信心继续工作下去,

很,这个系列没有继续生产更新下去,估计也是反响不好,不如一些经典的电锤好使

网友:
看看碳刷火花大不大
转子是否扫堂
前后轴承检查下
这润滑脂看着不太对  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2022-01-06):
引用 楼主:
空载发烫,定子很烫

定子发烫,扫堂了?线圈安装反了,换个方面试试,还是娘胎里带的毛病,线圈局部匝间短路,线圈绕得松散匝数不够满槽率太低,铁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