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你们用过的什么型号的B75主板关机后USB还可以用来充电

楼主(2021-10-21):
想换一个关机后USB还可以用来充电的

看牙的美女镇楼

网友:
应该都行吧,在bios里设置

网友:
华硕的B75主板可以关机后充电。

网友A:
关机usb供电是可选开关的哇,我用过的几块都行,华硕,技嘉,华擎凄惨红都用过,我的笔本好像也有个usb可以关机供电,神船2013年的

网友:
把电源模式改成S4或S5以外的模式试试或者叫休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usb供电是可选开关的哇,我用过的几块都行,华硕,技嘉,华擎凄惨红都用过,我的笔本好像也 ...

谢谢,终于可以了,我的usb插头有点不好,还有我的选项是在这里------【由ps/2键盘唤醒】开启就有了,别的不行

网友:
你这样合算么?买个充电头多好,你家电费不要钱么,你充的这个电还是是市电经过电脑电源,工作后变出的5V供电,马上电费又要涨价了。我家紧着用,到10月份将将及格要到第三档了,四季分明的地方天热也要开空调天冷也要开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