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蓝牙8675模块和CS4398解码IC的I2S线怎么连接

楼主(2021-10-21):
如题四条线怎么连接,2068运放用什么IC升压成正负电源供电,原来是选的2颗TPS5430但是感觉浪费了,用不了那么大电流。 原来是发在电子学堂的感觉没人啊

网友A:
没有mclk的话,必须用不需要mclk的dac,例如,pcm5102a,es9018k2m

网友B:
CSR8675没有MCLK 你要么用时钟倍频芯片(ICS501)从BCK生成MCLK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不需要MCLK的DAC芯片

我去年DIY的CSR8675 + PCM1794A用的就是ICS501

楼主:
查了下资料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平时只会跑下电路,这个怎么去连接501的OE要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mclk的话,必须用不需要mclk的dac,例如,pcm5102a,es9018k2m

大锅,能帮我连下接线吗,看了下资料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R8675没有MCLK 你要么用时钟倍频芯片(ICS501)从BCK生成MCLK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不需要MCLK的DAC芯片

我 ...

这个不是很懂,平时也就跑跑电路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SR8675没有MCLK 你要么用时钟倍频芯片(ICS501)从BCK生成MCLK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不需要MCLK的DAC芯片

我 ...

再教你一招,可以用asrc芯片,例如ad1986啊src4192啊,还同时提升了B格。
给楼主的话:楼主理解i2s和dac原理还不够,还要加强,这些没法简单的解释。顺便多说一句,某些aptx蓝牙模块是可以输出mclk的,楼主还可以考虑换模块,适应你的d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教你一招,可以用asrc芯片,例如ad1986啊src4192啊,还同时提升了B格。
给楼主的话:楼主理解i2s和dac ...

我看淘宝还有一些是用了CS8421,晶振是24.576MHz,我估计是重采样后输出48kHz/16或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R8675没有MCLK 你要么用时钟倍频芯片(ICS501)从BCK生成MCLK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不需要MCLK的DAC芯片

我 ...

从BCK生成MCLK的话要选几倍的,那个OE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BCK生成MCLK的话要选几倍的,那个OE怎么接

我选了8倍数
毕竟这模块支持输出的采样率就是 44.1kHz 48kHz 和 96kHz
对应bck是2.8224M  3.072M和6.144M
8倍之后就是512fs,即MCLK是 22.5792M 24.576M和 49.152M
刚好PCM1794在对应采样率下都支持512fs

楼主(2022-01-14):
引用 网友B:
CSR8675没有MCLK 你要么用时钟倍频芯片(ICS501)从BCK生成MCLK 要么像楼上说的用不需要MCLK的DAC芯片

我 ...

请问倍频器让8倍频率生成MCLK怎么接,S0和S1接VDD吗,OE脚位要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倍频器让8倍频率生成MCLK怎么接,S0和S1接VDD吗,OE脚位要怎么接

晚点回家我查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点回家我查下资料

我做的8675+cs4398弄出来没反应,主时钟是从串口上分的,不知道是不是线路画的有问题,感觉4398没工作一样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线路画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线路画的有问题

我看你确实是从BCK管脚接到ICS501的X1/ICLK,S1和S2也直接接到VDD了。
我和你唯一不同就是OE,我OE是悬空的。

你有支持频率检测的万用表吗?测一下BCK和MCLK的频率情况。

另外 ICS501 好像不同后缀有不同的频率,按44.1kHz来算,BCK是2.8224MHz,ICS501A的最低输入频率是在12倍频下至少5M。
ICS501官方datasheet:https://www.renesas.com/document/dst/501-datasheet
ICS501A官方datasheet:https://www.renesas.com/us/en/document/dst/ics501a-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确实是从BCK管脚接到ICS501的X1/ICLK,S1和S2也直接接到VDD了。
我和你唯一不同就是OE,我OE是悬空 ...

我买的是ics501,但是IC的丝印是ics501M,不知道两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确实是从BCK管脚接到ICS501的X1/ICLK,S1和S2也直接接到VDD了。
我和你唯一不同就是OE,我OE是悬空 ...

万用表的频率测量没用,蓝牙模块出来串口数据是0.几V,三个时钟都是1.5V,OE不接300K电阻输出就是0V,接了300K输出是1.5V

楼主:
这个IC就是买的I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的频率测量没用,蓝牙模块出来串口数据是0.几V,三个时钟都是1.5V,OE不接300K电阻输出就是0V,接 ...

我是说测试它的信号频率 不是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的频率测量没用,蓝牙模块出来串口数据是0.几V,三个时钟都是1.5V,OE不接300K电阻输出就是0V,接 ...

PIN7 OE Input Output enable. Tri-states CLK output when low. Internal pull-up.
抱歉我可能记错了 这个OE是不是直接接地即可 内部是通过270k电阻上拉的 如果悬空的话电压应该接近VDD才对

万用表测量频率起码能知道BCK是不是LRCK的64倍 然后ICS501是不是BCK的8倍 咋会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