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诡异的响声到底是怎么了

楼主(2021-10-21):
前几天开机时,突然就发出了哒哒哒高频率的响声,以为是风扇问题,拆了给风扇直接换了轴承,装上又有这声音了,直接卡停了风扇,还是有声,查了许久,终于发现声音来自于整流桥后面的这颗cbb电容,非常诡异,按道理电容不应该有这种响声,不管直接换了一颗新的, 声音还是在,还是电容传出来的声音最大。

症状就是:启动的时候,哒哒哒的连续声音就开始了,类似于炉灶的脉冲打火声,负载加高时哒哒哒声音更快了,待机的时候没有声音。断掉220v电源后,再次插上启动,会有几分钟安静无声期,然后又开始了。使用倒是暂时还能正常使用,就是这个声音实在太烦人了,有没有哪位老师分析下这是怎么了。

附上别人的拆解视频
https://www.ixigua.com/iframe/6990238788693787150?autoplay=0

网友A:
快扔,要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扔,要炸了

对了,她正在倒计时呢

网友B:
我从来没遇到过电容会发声的,难道它是边上电感的代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没遇到过电容会发声的,难道它是边上电感的代言人。

确实,就非常诡异,甚至我都拿听诊器直接挨个听了,来自电容的声音最直接声音最大。也拿东西抵住了每个电感试过了,都响。

网友:
电感会发声遇到过,电容发声头一次见

网友C:
电源板取出来不要装外壳通电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取出来不要装外壳通电看看啥情况?

底下有透明塑料隔开,也分离过有一段距离,觉得是不是背后焊点打火,甚至在暗的环境下仔细观察,没任何发现

网友D:
换个电容,是不是容量减小了或老化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三极管会响,没想到电容也会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容,是不是容量减小了或老化了?

旧的拿普通万用表量容量是正常的,没条件上数字电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旧的拿普通万用表量容量是正常的,没条件上数字电桥。

前几天,这个电容我错装成104的,空载正常,重载就发热冒烟,但后来空载还是正常。后来换回155,正常了。这个电容也可用2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这个电容我错装成104的,空载正常,重载就发热冒烟,但后来空载还是正常。后来换回155,正常了。 ...

104毕竟差太多了。我那个是1u的,换了105的。按道理都不应该会响才对,偏偏就它声音最大最直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4毕竟差太多了。我那个是1u的,换了105的。按道理都不应该会响才对,偏偏就它声音最大最直接。 ...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断路的,滤波电容容量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断路的,滤波电容容量有没有问题

二极管断路或者后面大电容容量不足还能正常使用的吗?我尝试了用引线并联多一个原来拆下的1u的cbb上去,发现这颗cbb也跟着响,用木棍传导进耳朵的声音是一种敲击声。

网友F:
      电容旁边的电感就是PFC电感,是PFC电路有些问题,没有工具和经验的就先换一下滤波电容。拆下PFC后的滤波主电容量一下容量(即:400V270uF),最好是用电桥测一下ESR值,没法测就换一个270uF左右(不能太大)的400V以上电容(最好用4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旁边的电感就是PFC电感,是PFC电路有些问题,没有工具和经验的就先换一下滤波电容。拆下PFC后的 ...

确实搜了一下不少人都说主动pfc电源有异响。坛里还有案例换了那颗cbb就安静了的,我以为换了也能行。请问这颗电容要是容量减少不是会导致输出不稳定吗,怎么还能正常输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搜了一下不少人都说主动pfc电源有异响。坛里还有案例换了那颗cbb就安静了的,我以为换了也能行。请问 ...

有不少人说PFC有异响,那就是通病,跟设计有关吧?给一张示意图,图中105-225就是那个电容,把容量增加到225试试,如果不行那就是PFC部分有问题。先量一下105和270uF主电容的电压。再就换一下后面的270uF主电容和芯片供电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不少人说PFC有异响,那就是通病,跟设计有关吧?给一张示意图,图中105-225就是那个电容,把容量增加到 ...

异响不是单指我这款,是很多品牌,但是我这款原来是很安静的,只是突然出现,说明里面肯定是哪里出问题。
多谢!电路方面确实是小白,毕竟也没有仪器,就是会换换零件的水平。105-225我换了新的,还尝试并联多一颗1uf的,然后并联的也跟着响了,肯定是pfc电路问题,但愿只是那颗大电解的问题那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搜了一下不少人都说主动pfc电源有异响。坛里还有案例换了那颗cbb就安静了的,我以为换了也能行。请问 ...

量了大电容,270显示240,店里只有330,能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