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问题

楼主(2021-10-21):
电池老化了,换了新的成功的。但用了没多久新的电池冲不进去电了。原有的鼓包了,现在的想法是。把原装的电源的保护的这板子装到新的上去。看这行的通不?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
新的也有保护板啊,如果是保护不好,建议换上原装电池上的保护板。

网友:
手机电池不支持折腾,也管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有安全隐患

网友:
新的电池如果是10几块的便宜货,保护板会给你惊喜,有可能只经过一个电阻。。。充不进去保护板坏的机率小,,,换简单,正负极对应,烙铁加一坨锡轻松就换好了

网友:
看自己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网友A:
与其如此,还不如去买一块尺寸差不多的电池,然后换上原来的保护板实在。
新电池这么快就挂了,说明一塌糊涂啊。给这个电池换保护板,不值当了。
要么就去买一块原装电池换上
估计这个手机也是二奶机了,不是常用的了。常用的手机是要考虑待机时间的,估计不会这么整。

网友B:
你得先确定是电芯的问题还是保护板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确定是电芯的问题还是保护板的问题啊。。。

这个怎么确定

网友:
以前便宜的20块的电池,用的好好的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也是换的原来的保护板,最近刚换了块电池,又是这样,电路看起来也挺好,就是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其如此,还不如去买一块尺寸差不多的电池,然后换上原来的保护板实在。
新电池这么快就挂了,说明一塌糊 ...

想法虽好,准备工具得一大笔银子,点焊机就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