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尝试拆修雅迪锐志电摩托仪表盘缺笔划未果

楼主(2021-10-21):
雅迪锐志电动车,购于2019年。前2个月才换过一次电瓶,觉得还能在战两年。尝试把仪表缺字也折腾一下。马云家看过,液晶总成含邮110大洋,差不多半个电瓶换新的钱了。
仪表盘故障表现,字体缺笔画,不缺灯且按键有档位变化,就是显示不全。

卸下头部灯,螺丝5枚,卡扣若干

取下插头

液晶pcb,单片机zen3313+74hc164d

手头有74hc164d,换上。故障依旧

故障会是哪儿呢?
液晶屏与主板是焊接式链接,应该不存在虚焊情况。外围电路检查了一遍,没有电阻,三极管之类的损毁。液晶有显示有变化,单片机硬件应该没坏。程序应该也没错误。难道就单纯这个液晶屏挂了?

网友A:
给另外一个芯片补焊试试,看电路板走线,74hc164d这个芯片,只负责部分液晶显示,大部分走线,都还是从那个单片机里出来的,楼主可以试试不装74hc164d,看看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另外一个芯片补焊试试,看电路板走线,74hc164d这个芯片,只负责部分液晶显示,大部分走线,都还是从那个 ...

已经补焊过,然后万用表测了通导。问题依旧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补焊过,然后万用表测了通导。问题依旧咧

有两个不靠谱的方法,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给电路板丝印J1那里,通电的时候,短接一下试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拿打火机的电打火电两下液晶屏连芯片那里的引脚,多换几个试试,可能给电好了,也可能给搞得彻底不显示,反正都已经坏了,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屏幕物理损坏,是查不到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物理损坏,是查不到故障的

感谢热心回复,等有钱了再考虑整个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不靠谱的方法,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给电路板丝印J1那里,通电的时候,短接一下试试?
还有一个方法 ...

现在还能将就用至少电量显示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能将就用至少电量显示是没啥问题的

下面液晶屏那里焊点也看过了吗?怀疑是骑车的时候颠簸,PCB起皮,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液晶屏那里焊点也看过了吗?怀疑是骑车的时候颠簸,PCB起皮,断开了 ...

下面是直接连接到液晶屏,类似卡扣式那种

网友:
看看液晶屏与连接排线的地方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直接连接到液晶屏,类似卡扣式那种

你理解错了吧,我怀疑是这里焊的地方,有问题,但是照片上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吧,我怀疑是这里焊的地方,有问题,但是照片上看不出来

和液晶屏连接的地方,用卡子夹着然后用透明的胶粘着,看看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液晶屏连接的地方,用卡子夹着然后用透明的胶粘着,看看那个地方。

拆下来看过,这个位置很牢固。不死心用烙铁烫了一下,每个点4秒左右,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吧,我怀疑是这里焊的地方,有问题,但是照片上看不出来

直接补焊过,然后还测了导通

网友:
我的屏幕直接砸了。不要指示 全凭感觉。

网友D:
开机启动复位有没有全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启动复位有没有全显示

没有呢,我觉得就是屏幕物理损坏吧

网友:
量以下PCB的螺丝孔距,找个通用液晶仪表换上就行了,20多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物理损坏,是查不到故障的

既然“”查不到故障“”,你怎么知道是“”物理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呢,我觉得就是屏幕物理损坏吧

液晶显示屏工艺不过关导致,应该是制作过程中进灰尘了。我的定时宝就是这样显示缺划,联系卖家给我发了2块显示屏,更换后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