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派朗尼斯YD-608燃气报警器拆解

楼主(2021-10-21):
爱淘优惠购款燃气报警器  9.9-3.57 款

日期自己贴的,请无视

背面

现在已经是一体板了,左边电源,右边检测电路

电容400v2.2uf 、25v 47uf,低压25v 220uf

背面都是贴片

芯片:6280  11536  应该是个定制的然后自己打的标

版本V1.6 ,电路板越做越小。早期的版本是电源 检测板分离的

全家福

网友:
这个是用什么做传感器?

楼主:
MQ-4传感器

网友:
气敏头时间久了就失效了,平时油烟大的话实际寿命会更短
可以把燃气报警器看作是定期更换的消耗品

网友:
谢谢楼主,看了拆解去下单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挺灵敏,方案和做工很像,也就十来块钱,管用,用天然气测试灵敏,有一次喷了点杀虫剂也报警了

网友A:
这报警器,也有一定的改造空间。
上盖有一个安装蜂鸣片的位置,可以自己DIY一个蜂鸣片驱动电路,然后把压电蜂鸣器、蜂鸣器驱动模块都安装上去。
改完之后,报警声音比原来的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报警器,也有一定的改造空间。
上盖有一个安装蜂鸣片的位置,可以自己DIY一个蜂鸣片驱动电路,然后把压电 ...

早期电源分离版本是这样的,现在换成小号的贴电路板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电源分离版本是这样的,现在换成小号的贴电路板上了

嗯嗯。

网友:
我买的汉威报警器电源还是个工频变压器,用了快5年了,昨天用打火机测了一下,声光报警电磁阀也动作了。燃气探头是模块化,坏了可以换

网友:
电源部分弱了些,愿意的话,可以去掉电源部分,换个好一些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