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是2.5还是1.8?这样的盘能不能换2.5固态硬盘

楼主(2021-10-21):
有人问这样的盘能不能换2.5固态硬盘

楼主:
看接口应该是2.5

网友:
2.5的 你拔下来就知道接口外形独特是因为这是加了一块硬盘接口转接板

网友A:
很明显是2.5的。
1.8的只有IDE针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2.5的。
1.8的只有IDE针口。

1.8也有sata接口,比如T400s T410s用的都是1.8寸sata硬盘

网友:
根据接口的比例,应该是2.5的盘,可能是7mm的薄盘

网友:
1.8的我印象里只有CF卡大小吧。

网友:
7+15,从旁边内存的尺寸来看是2.5的,转换件是用来延长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