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1.5安电源可以搞坏光猫吗?

楼主(2021-10-21):
光猫IPTV口坏了,其他功能正常。然后修机师傅说是电源的锅。。。因为当时没有留意看,折腾了一下后,把光猫跟路由的电源插口插错了。
都是12伏,光猫是1安的,路由器是1.5安的。

我想问下,1.5安能搞坏光猫吗?(不是说要追究什么责任,只是想学习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应该用了有大半年了。才坏的。

网友:
同样12V,不会坏的,从来12v电源都是混用的,也没有坏过

网友:
电器只认电压,不用在意电流。吃多少电,电器会自己决定。1A的设备用10A都没问题。

网友:
都是12V,绝对不会坏。

网友:
我最近刚刚给只需要1A,2A的摄像头,接了10A的电源,你说会坏吗

网友:
电流就像水管里的水流。用电器就是龙头,需要多少就开多少,对用电器来说电流可大不可小。但是电源质量不好的好也会影响电器。

网友:
我的光猫路由合用一个5A电源,用了几年了,朋友家直接用一个12V20A电源

网友A:
你想想,你家里的电线可以带几个千瓦的空调,也没看见烧了你家几瓦的灯泡

网友:
我用的是12V10A的电源,懒得换,就是一样不好。费电啊

网友B:
我上次论坛买的服务器电源集中供电,不会坏的

网友:
楼主初中没学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论坛买的服务器电源集中供电,不会坏的

什么服务器电源 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C:
电压对就可以,电流管够就行,你给它100A它也只能吃得下1A,
电源标称电流也不一定准确,厂家一般有冗余设计,良心的1A的电源实际可能1.2A才会过流保护,没良心的可能0.6A就打嗝了

网友:
很明显 师傅瞎说

网友:
只要插口的正负极没有接反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你家里的电线可以带几个千瓦的空调,也没看见烧了你家几瓦的灯泡 ...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
一般只看V不看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对就可以,电流管够就行,你给它100A它也只能吃得下1A,
电源标称电流也不一定准确,厂家一般有冗余设 ...

有次一个两串锂电需要充电,手边只有十来个光猫电源,一个功率插座,最后只有两个12V1.5A的电源能充,功率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