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外接USB设备过几个小时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1-10-21):
外接USB设备过几个小时连接不上,设备管理器里面停用之后在启用能连接上,哪里的问题?已经把USB电源节能已经关闭。

网友:
             驱动或供电不足

网友:
如果是前置usb口,检查一下插线,可能供电不足或者插针脏了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的波形不好也会这样,检查下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