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终于维修好困扰我近俩月的日松32寸电视机

楼主(2021-10-21):
       八月份的时候,闵工送来他邻居某卫生院前院长的电视机,送到我这儿。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台32寸的日松液晶电视机。大家对日松这个牌子很陌生吧,作为专业的家电维修员,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送来的时候,故障表现是,开机屏幕亮一下即灭,屏幕亮着的时候发现中间有一条灰色的带宽。直觉告诉我,这个电视机的背光有问题。于是,立马开机检查,发现电源板、高压板、逻辑板、驱动板(此时这个板子也有问题,这是后话)正常,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剩下只有拆屏了,拆开屏幕组件,果然发现就是在显示黑色带宽的那个地方,断了两根CCFL灯管,而且机子右边CCFL灯管上部的白色塑料盖板都已经烧化了,而且反光板也有些轻微变形。而且固定灯管的灯管插座板子直接烧断了,由此可见温度之高,原机以前好像修过,估计就是高温导致原机黑屏过,前维修员只是简单的用铜丝焊在每根CCFL灯管上。看起来机子是修好了,但是板子发热问题没有解决,以至于插座板子烧坏了,我在论坛发表过拆机。鉴于LED灯条更换要同时更换的原则,所以我也全部代换了这台电视机的12根CCFL灯管。装完试机,屏幕发光正常,于是装机,安装完成后,发现开机只要观看不到五分钟,机子就关机了,然后二次再开根本不开机。同时发现该机在高压板下面那块儿温度特别高,短短5分钟左右,哪儿的温度能达到几乎50多度以上,有些烫手。      于是先从简单的地方入手,高压板下面温度高,是不是高压板损坏呢,于是更换同款高压板,试机故障不变。既然不是高压板问题,那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造成自动关机呢,以前有一款创维的24寸液晶电视机就是经常自动关机,后来代换电源板解决,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机子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于是更换电源板,电源板代换之后故障依然是自动关机。至此,维修陷入困境,期间还想到是不是灯管和高压板不匹配造成,我甚至还买了代换的32寸LED灯条代换高压板,LED灯条套件回来之后装机,试机还是自动关机。此时LED灯条的电压并不高啊,这就排除了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板子,而且电源板、高压板、灯条我们都换了,剩下的只有解码板了,也就是主板。换一张同型号的主板,只要板子型号一样,可以不接液晶屏,就能知道是不是灯管和高压板不匹配的问题。于是按照这个思路,我先买了一个同型号的解码板,只是型号通用,但不是和电视机型号一样。回来之后,先接上原机的高压板与CCFL灯管,作为我来说,尽量修复原机的灯管线路,毕竟CCFL灯管比LED灯条耐用多了。试机,超过半个小时,管子灯光都没有灭。实践证明我的判断准确,原本就想用这个板子上机,但是我发现买回来的这个板子没有USB功能,而且这个板子原机的屏是42寸,我们的是32寸的。于是我决定,重新找一块,嘿!还真找到了,一款山水32寸的板子,而且山水的这款机子用的液晶屏也是和我的机子屏幕一样,是LG32寸的LC32WXE系列的屏。
板子回来之后,仔细检查山水的液晶排线和我的有点不一样,于是我更换日松原机的屏线,安装完成后,上机一切正常,但是高压板下面的温度依然很高,短短5分钟,那下面的温度就几乎达到40度以上。鉴于以前有款创维32寸电视因干扰而引起自动关机的问题,我试着决定给原机的高压板换个地方,暂时先不给液晶屏背后固定,此时试机,在两个小时左右,手摸原先发热的地方,温度几乎只有十来度,至此验证了我的判断准确。于是决定用磁吸螺钉升高原机的高压板,并且让其远离CCFL插座,截止我目前发稿为止,机子已经正常工作了几乎7个多小时了,而且CCFL灯管插座原先发热烫手的地方现在仅仅是温热,至此维修完成。
        这个机子是老夫维修以来,维修时间最长的一台液晶电视机。

这是该机的型号

这是该机的液晶屏型号,这个时期的液晶屏组件几乎都是外国厂家连屏与背光组件组装的,我们进口回来只要配套板子和壳子等等就可以使用,这个时候的电视机质量虽然价钱高,但是质量基本都很高,几乎都是十年之内没有大问题,背光组件几乎在没有出过问题,不像现在,LED液晶电视机,几乎都是三年左右出问题。

这是该机主板,这是一款通用型主板,在当年不仅个别品牌机使用,杂牌机更是大量使用。

板子正面

个人认为,该机主板出现自动关机问题的原因与接口上的那个固定的白色密封胶有关系

这是逻辑板,典型的LG液晶屏的逻辑板

LG公司真厉害,不仅生产液晶显示屏,就连逻辑板也生产。

这已经是第二次拆机了,故人言,事不过三,今天准备装机

看看贴黑色胶布的地方就是原先发热特别严重的地方,看看那白色的盖板都已经变形了

这是安装完成背光板的样子

装上液晶屏,早期的液晶屏组件还是比较好拆,比现在的LED显示屏好拆多了。

这是该机的液晶屏边板

在此次维修中,这四个维修底座功不可没

换个角度

试机,屏幕终于亮了,虽然logo不是日松,但是对于我们也算是尽力了

之所以颠倒放置,是因为该机底部不是方的,不稳当,所以颠倒放置

该机高压板原先的位置在锡箔纸上方,工作的时候温度特别高,所以就把板子换到了图中的位置,锡箔纸下面的温度终于低多了

就是这个插口下面温度特别高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高压板是一个热源,某些结构变形了,锡纸的部位行成一个发射弧面,把热聚焦向弧面的焦点,慢慢的积累就过热了。
瞎猜的, 我外婆在家用不锈钢脸盆晒瓢, 然后瓢烧了一个洞,太阳的移动正好让反射的光给瓢一直加热,简单就是一个太阳灶一样。

网友B:
日松,日产松下的缩写吧。
老哥太有毅力了,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牌子,拆的心都没了,随便买个小米正品几百就可以搞定。

网友:
佩服你这精神啊,要是我遇到这种要拆屏的直接改LED多省事,亮度高更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松,日产松下的缩写吧。
老哥太有毅力了,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牌子,拆的心都没了,随便买个小米正品几百就 ...

日松日松,越日越松。逻辑上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松日松,越日越松。逻辑上没毛病!

淫才呀!

网友:
就是个杂牌货组装机,板子都换完了才找到故障,真不容易啊。

网友:
堂堂一个副院长,买个杂牌电视

网友:
又是换主板又是灯条的,这32寸老电视这么修和买新的不差了

网友D:
请教个问题 ,LG的 也是这种灯管  但是灯管驱动板上有一条排线 到 屏逻辑板上,这条线可不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高压板是一个热源,某些结构变形了,锡纸的部位行成一个发射弧面,把热聚焦向弧面的焦 ...

不是的,锡箔纸是我后来加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灯管本来就发热大,而且高压板也发热大,俩热源碰到一块儿,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局部特别热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松,日产松下的缩写吧。
老哥太有毅力了,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牌子,拆的心都没了,随便买个小米正品几百就 ...

先生之言差矣,虽然不是品牌的,但是该机做工还算不错。君不见昔日的杂牌电磁炉也用的是铜线盘,而今天的品牌电磁炉却大量使用铝线盘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 ,LG的 也是这种灯管  但是灯管驱动板上有一条排线 到 屏逻辑板上,这条线可不可以不用 ...

我没有见到你的实物,不好评判,不过我个人认为那条线还是要用,也许是逻辑板上有检测灯管电流的检测部分,如果不接的话,温度过高估计机子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生之言差矣,虽然不是品牌的,但是该机做工还算不错。君不见昔日的杂牌电磁炉也用的是铜线盘,而今天的 ...

老哥所言极是,作为我们爱折腾的角度,老物件的做工用料比现在好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锡箔纸是我后来加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灯管本来就发热大,而且高压板也发热大,俩热源碰到一块 ...

哦 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