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菲亚电热水龙头不完全拆机(XX-20-D)

楼主(2021-10-21):
下午去仓库那转转,发现买来才用三个月的索菲亚电热龙头扔外面日晒雨淋,问了下,说是坏了不通电了,所以扔那不要了!便拿过来拆开看看!里面真太简单了!拆开试测试了下,也就保险烧了?改天买个保险换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A:
这种好多牌子出了,但说实话真不敢用,水电分离不做好的话,哪天出问题都不一定。

网友B:
拆完后能装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完后能装上吗?

结构简单,拆也简单,装也一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多牌子出了,但说实话真不敢用,水电分离不做好的话,哪天出问题都不一定。
...

确实,什么牌子的都有,这也是工地上第一次用!这速热龙头,还有储水热水器,也总感觉不安全!每次洗澡都先关电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什么牌子的都有,这也是工地上第一次用!这速热龙头,还有储水热水器,也总感觉不安全!每次洗澡都 ...

储水热水器(大的和小的小厨宝)还是可以的,买大牌子、机器带漏电保护、插座地线接地,这三样做到了应该没问题。
但这个水龙头速热好像没啥大厂家出,我看到最知名的就是志高的(不过估计也是贴牌),其余的牌子都是杂牌的感觉。方便确实方便,可是看着那根线跟湿哒哒的龙头、台面在一起,就不由自主的觉得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水热水器(大的和小的小厨宝)还是可以的,买大牌子、机器带漏电保护、插座地线接地,这三样做到了应该 ...

虽说现在技术也成熟,但也看到不少报道洗澡挨电的,但通着水的,还是心慌慌的!上次随便清洗一个好太太热水器,才用三年多,就清理出一洗澡桶的那个渣,还没清理完的。不过也是工地用,使用的是河里的水!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丝断了是因为缺水干烧造成的,我是给它改成温包控温器了(加了个背包),不会像保险丝那样再烧断了能够调节温度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