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带带我~之场效应管识别

楼主(2021-10-22):
谁能告诉我这四只场管有两只中间的⭕W和另两只的⭕T的区别?度娘全是广告烦。前两只是不是高频稳压三极管,这是一款老逆变器的后级推动管,之前没仔细看全部换了IRF840结果逆变器只有130多伏的输出还是直流,驱动小板上有两路输出推动的是这个带⭕W的管子,但是没有放大电路,推动带⭕T的那两路输出是经过放大电路的,现在输出只有一半应该问题是出在这四只管子上面,找不到科普知识呐,望各位长辈兄弟姐妹教教我吧!谢谢了

网友A:
就是普通的高压 840N型场管,你换的那840应该是假货吧

网友B:
圆圈中间的字母只是代表塑封模具的顶针位置,没有其他任何含义。
你这输出130v不知道是用普通万用表还是用示波器测的,这逆变器是方波或准正弦波(也就是带死区的方波),如果用普通万用表测,基本测不准,建议上示波器,不然就只能接一个100w灯泡看亮度,凭经验维修了

网友C:
淘宝上的全新MOS基本都是假货。。。

网友D:
数码家真是研究啥的都有啊,第一次听说研究这个的,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高压 840N型场管,你换的那840应该是假货吧

不会这么残忍吧?当地电子市场买不到只好买淘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圈中间的字母只是代表塑封模具的顶针位置,没有其他任何含义。
你这输出130v不知道是用普通万用表还是用 ...

谢谢老哥,我就是半路上车的小白,还需要你们传授经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的全新MOS基本都是假货。。。

那真是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家真是研究啥的都有啊,第一次听说研究这个的,见识了

没办法啊,我不懂半路上上车呢,所以求解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圈中间的字母只是代表塑封模具的顶针位置,没有其他任何含义。
你这输出130v不知道是用普通万用表还是用 ...

我没那么多设备就是一把电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残忍吧?当地电子市场买不到只好买淘宝了

某创买,放心些,最便宜的两块多一个,贵的六块多一个,用的也不多,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残忍吧?当地电子市场买不到只好买淘宝了

你直接在淘宝上买拆机旧货都比全新的保险,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