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001D1 功放有两组电源启动吗?

楼主(2021-10-22):
手头有 TPA3001 (IC) 功放,电源组有 6条线,经测量 1、2 接地, 3、4 接 VCC, 5 和 6 不知道怎么接?以前有听朋友说这个功放要接12V 电源再接 7805 输出5V接第5针,请问老铁有知道的教学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对不起,刚才忘记附图了

网友A:
5针shutdown应该是关机,通过外接高低电平响应关断,应该不能超过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针shutdown应该是关机,通过外接高低电平响应关断,应该不能超过5v。

我说的是电源组(6条线部份)第5,6 线怎么接(是否需要接入 5V供电)?

网友B:
跑一下线路看接哪,再根据线路判断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一下线路看接哪,再根据线路判断会比较好

昨晚下班回去试机,通过转接板接了 12V供电和1组 5V供电,我找到第5芯是接5V的,音频输入有1条黑色线是静音的,我接错了,所以有1个声道有声音输出,另1个声道只有噪音,可是工作了10秒左右两个声道就都静音了,如果拔掉电源线然后重新插线,又工作了10秒后又静音,我查阅了一下资料,这个功放板工作电源强调 15V供电,可能是我接 12V 工作不正常的原因,这个功放板的功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有 20W 的输出,如果确实供电要 15V就有点遗憾了,因为我想把它做为车载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