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手小白,请教锯厉角磨机的问题,用手转动输出轴,感觉框量很大

楼主(2021-10-22):
在论坛上潜水有一阵了,手痒在某鱼上买了一个全新的:锯厉角磨机。6档调速,功率1100瓦的那款。
咸鱼上满大街都是,我就不上图了。
东西到手后插电试了一下,在刚一启动的时候,感觉里面的齿轮啮合有很大的震动。拔下电源,用手转动输出轴,感觉框量很大,左右转动大约有5-10度。
问了卖家,回复说新机器需要磨合。
没用过角磨机,不知道这玩意是工艺问题还是角磨机都这个样子。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本来就是有旷量的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A:
试了一下手头的几个角磨机,也有旷量,小的3度左右,大的5度左右,你的10度似乎太大了吧,可能是错觉,实际没那么大。不过卖家的话也属于胡说八道,间隙大跟未磨合没有关系,而且越磨合间隙肯定会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手头的几个角磨机,也有旷量,小的3度左右,大的5度左右,你的10度似乎太大了吧,可能是错觉,实际 ...

多谢指点,我再仔细试试。

网友:
买台二手牧田不好吗,多年前150大洋买了把,用到现在也没出过故障

网友:
没有矿量的才不正常哈哈

网友:
有一点旷量正常,但是卖家说的磨合就有问题了,旷量只会越磨越大,一般新机器旷量是非常小的,大了肯定有问题,装配不好或者零件尺寸问题
公司前几年买的一个东城角磨机,当时摸了下感觉不到旷量,插电试机,震动小噪音轻,瞬间刷新了一度把东城当地摊货的我的认知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今天有看了一下。没有工具测试,框量肯定不小。
打算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