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拆修豆浆机换电机

楼主(2021-10-22):
『X折腾』拆修豆浆机换电机
同事的,拆开发现乌漆嘛黑,主板修过,但是碳刷又很正常,换了电机,当天测试正常,拿回去后感觉还是有问题。。再来就换板子了。。

没有好好保养

拆开板子有动过的痕迹

内部感觉被炸过一样

黑色的好像漏出来了

操作面板

按照同尺寸购买新的

看起来很好的样子

原路装回

垫片要垫好,不然进水汽漏水容易炸鸡

新电机很美好

原路装回

旧板子也不处理了,再有问题就换板

测了一次可以正常使用,

教他用醋泡一下就能把水垢洗干净了。

后面听说不好用。。他家婆娘也是斤斤计较的人。弃之不理。。

网友:
直接换新算了,现在这种基本都是一次性了

网友:
我从来不用这东西,每次帮别人修都感觉很脏

网友:
没洗板所以不好用

网友:
真不如另买个新的

网友:
千算万算没算到有个混婆娘,白修了

网友:
换新的吧,这也太脏了,平时肯定没好好清洗。
感觉豆浆机有点鸡肋,我买了一个天天在家吃灰,不如料理机用处多

网友:
里面怎么那么脏

网友:
咋弄的这么黑?
我的豆浆机也是九阳的,改成煮稀饭机了,很好不喷汤。

网友A:
备件加时间,真不如买个新的了。买个简易的破壁机200元不到,先使劲用,1年不到会漏水,然后出个运费换新,再节约点用,可用1年多。到时换个密封圈,再用一年。

网友:
豆浆机谁买谁上当。我也买过,修过,短命,最终进废品站

网友:
同款,也坏了2年

网友:
这使用频率该是有多高,我家的九阳感觉就是最初用了几次后面都束之高阁了。
家庭用豆浆机的概念好像也是九阳炒起来的。

网友:
可惜又不上洗板水了。

网友:
偶家奔腾的豆浆机好久都没开机了

网友:
看里面的状况,很像是饭店里面的用具

网友:
加热管那么黑,曾经干烧过?
最低水位控制 有问题?

网友:
同款豆浆机,感觉保护还是挺齐全的

网友:
我家的豆浆机一坏立马就被老妈子扔掉了,想拆开研究一下都没机会,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件加时间,真不如买个新的了。买个简易的破壁机200元不到,先使劲用,1年不到会漏水,然后出个运费换新, ...

大神,在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