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款三星316转152转接贴上3267的疑问

楼主(2021-10-22):
翻出吃灰多年的32g三星K9CFGY8U5A,是以前三丧830待机睡眠一睡不起的120g拆下,去翼浪买来316转152转接贴,还有3267板子

焊点都植球避免虚焊,吹上,原本4ce的竟然diskgenius识别8ce了?慧荣工具识别7个ce大概57G,量产肯定报错,提示设定容量64G大于57G的异常。

一般这种满ce都是虚焊了,风枪+镊子重新推4次,照旧。转接贴不换,换个颗粒,照旧,这就有点无奈了,3267已经是按照说明是2D跳线,去除R7电阻,连通R43,没啥可做

是不是新款转接原因?晚上试试贴2256k看下什么样

网友A:
SM3267AE最高支持4CE,颗粒也是4CE,这种情况先试试ce跳线R6,R7。或者加焊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4238-1-1.html

一看便知

谢谢您耗时耗力的科普文章,回去试下贴固态能用就凑合用着,不行再买老款转接贴。。。想不到转接贴也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267AE最高支持4CE,颗粒也是4CE,这种情况先试试ce跳线R6,R7。或者加焊主控。 ...

okok,真提醒了,多个方向也好

网友C:
哦,老款的转接贴哪里还有卖啊?

网友:
新款转接贴不太适合贴慧荣U盘,会有奇怪问题。老款也是,老老款好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老款的转接贴哪里还有卖啊?

淘宝:球球的折腾铺子

网友:
只有这个可以,买多点备着用

网友D:
而且你的工具太老了,老工具就算用8ce的3268页只能显示7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你的工具太老了,老工具就算用8ce的3268页只能显示7个ce

涨见识了,,一直不怎么关注u盘和固态,讨生活呢

网友(2023-02-04):
新手练练手了,确定是8ce的?我还买了3267呢,焊上后发现只有3个ce,排列在013位置,不连续,这样是不是就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