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0欧姆的电容是个什么鬼?

楼主(2021-10-22):
很多年前买的一个罗技蓝牙鼠标,偶尔用用,无线距离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距离不到10CM了,拆了,看半天看不明白,于是扔一边去。

这几天又想起来了,找出来看看,怀疑无线放大坏了,从天线那边每个元件量一下,没发现问题。然后上网找到2.4G带通滤波器的电路图:

BF2520-B2R4CAC,这元件4个脚,外围只有3个元件,其中两个电容NC,意思是可以不接吧,C10标注了0欧姆,尼玛,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0欧姆的电容,是说这个电容在高频段是短路的吗?好在之前量过了,鼠标上那个电容是开路的,我直接给短路了,然后鼠标恢复到正常状态,距离几米也能用了。

网友:
看错了,我当成电阻了

网友A:
设计员出点侧漏也是在所难免的嘛

网友:
NC是不用接,小信号线路上的0R是跳线短接。设置这些元件是因为在另外的线路模式中,他们会有其它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员出点侧漏也是在所难免的嘛

现在都是电脑辅助设计。

楼主:
保险你标个电阻就算了,谁见过用电容当保险的。

网友:
大概有以下几个功能:

① 做为跳线使用。这样既美观,安装也方便。

② 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的场合。

③ 做保险丝用。

④ 为调试预留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安装,或者其它的值。

⑤ 作为配置电路使用。

网友:
天线的耦合电容?过2.4G信号的时候,容抗为0?

网友B:
没人规定C就是电容啊,实际贴的料就是电阻罢了。灵活机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规定C就是电容啊,实际贴的料就是电阻罢了。灵活机动

你这也太强盗了,那图上元件符号也是电容,两根竖线。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射频天线匹配我们设计时都写了0R用电容的标识。后续做调试匹配用的,如果设计没问题就直接用0欧电阻代替了,如果阻抗不匹配的话就需要做调整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天线的耦合电容,如需要加上,设计时预设,但如果仿真及测试过通过了,那就用0电阻直接连接上就行了
NC的那两个也是设计的预设,高频线路中,应是用以调整分布电容影响用的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短接正常使用 那一开始为什么也是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短接正常使用 那一开始为什么也是正常使用的?

一开始是0欧姆,时间长用坏了,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射频天线匹配我们设计时都写了0R用电容的标识。后续做调试匹配用的,如果设计没问题 ...

是一个白色小块,不像电阻,有点像电容,第一眼看上去更像是小电感,没有丝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0欧姆,时间长用坏了,开路了……

那本身也不是电容喽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测量用电容表测量一下那个电容是否有容量?

网友:
看来叫嚷的都没搞过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测量用电容表测量一下那个电容是否有容量?

测过,没容量,开路,感觉就是一个坏掉的电感。

网友:
0欧姆的电阻是有存在意义的
方便SMT,如果要另外飞线,在效率上要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