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无牌的12v20a电源,来大神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1-10-22):
买3d打印机配的,感觉不太靠谱啊,电容好像是杂牌的尤其是主电容但网上有说是日系的电容
外壳上商标也没,就写了个S-250-12 12V20A

总体做工看起来还行,但这几个电容实在让人难以方向,那两个大的容量一样电压一样牌子也一样但为啥高度不一样,怕不是套壳的吧,几个散热的管子都是先上的硅脂再上的导热垫,这个倒是好评。
最后装完才发现

这时候就该上这张图了。

网友A:
中规中矩的494半桥,没啥特别的。
该有的都有。
有没有240W不好说,只不过3D打印机也用不了240W这么大功率。
理论上没啥问题。
那2个输出电容,虽然电压一致,但容量不一样,所以个头不一样,也正常。
用小容量的也不一定是缩水,明纬很多也是这样的,并且有的电容位置还是空的。
可能这个电源板是通用的,还有12V,300W的,可能那个地方会装大一号的电容。

网友:
这个是无牌中的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规中矩的494半桥,没啥特别的。
该有的都有。
有没有240W不好说,只不过3D打印机也用不了240W这么大功率 ...

热床刚启动功率差不多这么大但过一段时间就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规中矩的494半桥,没啥特别的。
该有的都有。
有没有240W不好说,只不过3D打印机也用不了240W这么大功率 ...

那两个输出电容都是470微法的,但大小不一样,就有些没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输出电容都是470微法的,但大小不一样,就有些没底了

有什么没底的。这种工业开关电源,质量都还可以的。
电源全新的,折腾啥呀。
等几年过后,再去考虑电容问题好了。

网友:
明纬的波纹比山寨的高多了,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不放心可以去 买个淘汰的电脑服务器电源来用,,非常便宜,,做工超好功率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可以去 买个淘汰的电脑服务器电源来用,,非常便宜,,做工超好功率又足 ...

服务器电源动不动675W的,换上去,怕这个3D打印机营养跟不上。

网友C:
RUBICONG,红宝石还多送一个G,

网友:
引用 网友C:
RUBICONG,红宝石还多送一个G,

还有这样骚操作,我看这个电源一般般

网友:
正宗杂牌上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假冒红宝石电容无疑了。正宗的是RUBYCON,这个上面来个BUBICONG,读音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