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升压电路的电阻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1-10-22):
这升压电路中的r1和r2是怎么取值的。要是升压到12v呢?

网友:
一般芯片datesheet有公式计算

网友:
找芯片的规格书,其中有FB脚的控制电压和输入阻抗(或者输入电流)。
设计输出电压与控制电压的比例求得分压电阻比例
通常阻值取值比输入阻抗小10倍以上

网友:
FB那里是芯片的基准电压,每个芯片都不一样,你这个估计比较简单,基准电压是0.6V的,有可能就是一个PN结。要升到12V,R1改成190K,或者R2改成3.85,实际使用应当两个都换成标准阻值的。

网友A:
1308?
Vout=0.6V x (1+R1/R2)

PS:记得好像C3不能要,记不太清了

网友B:
R1换成190K就是输出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8?
Vout=0.6V x (1+R1/R2)

Sx1308。买的成品模块c3都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换成190K就是输出12V了。

190k……买的成品模块那个可调电阻最大也就50K阻值啊,也能调出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190k……买的成品模块那个可调电阻最大也就50K阻值啊,也能调出12V

只要R1是R2的19倍,输出就是12V,当然有个范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50K的可调电阻,两端接输出,中间接FB,能调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