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苏联第一代大型一代微光夜视仪T3H

楼主(2021-10-22):
(图片)

楼主:
T3HM改进型红外夜视仪(俗称大灰管)

    一、说明
    T3HM改进型红外夜视仪,可在光线很暗的条件下,利用月光、星光以及安装在夜视仪手柄里的红外光源对物体进行观测。
本仪器可在周围环境温度20℃-40℃的条件下工作,当温度为25℃时,周围空气的相对湿度不得超过80%。
在选购本夜视仪时应对其使用性能,整体性能、出厂铅封、仪器外观以及手柄机械连接方面是否有故障仔细检查。产品一经售出,厂方对机械故障不再负责。每台仪器都附有使用说明书、保证单据和商店销售日期单据。在使用本仪器之前应熟读使用说明书。
    注意:①勿使仪器镜头对着大阳,也不应在黑暗中使镜头直对光源,否则有损仪器;
          ②白天对仪器的检查一次不得超过3分钟;
          ③仪器与被观察物距离应在1米以上。
    二、技术参数
       放大倍数3.5
       观察视角5
       镜头接口M42X1
       电源电压3V
       每组电池连续工作时间 2小时
       外形尺寸,不超过:487X85X225毫米
       工作状态总重量,不超过:2.5千克
       含贵重金属:银-0.2287克
            白金- 0.1224克
    三、装置
       改进型夜视仪T3HM  1
       观察镜 l
       电池 2节
       背带 1条
       手柄l个
       仪器袋1个
       包装盒l个
    四.结构及操作说明
    夜视仪是一种光电仪器,结构如图1所示:
     (1)可移动屈光镜可安在观察目镜上。
     (2)橡胶眼罩6装在观察目镜的外筒上,从这里可通过整个夜视仪进行观测。
     (3)安装在物镜前面的光圈镜l保护夜视仪不受强光的照射。
     (4)仪器开关键11和电池9均装在手柄10上。
     (5)在手柄上装有红外光源14和转换开关13。
     (6)手柄通过螺丝7与夜视仪主体连在一起。
     (7)孔12为3/8”丝扣,在使用时可按在三角架上。
     (8)为便于使用,特装配保护带4。
     (9)观察目镜(图2)可用M42X1的螺纹与其他照相机相连。
    五、使用前的准备工作及工作程序
       1.组装及更换电池:
       (l)从套中取出手柄及两节电池;
       (2)装好电池;
       (3)仔细检查夜视仪;
       (4)将手柄按在仪部主体上接牢;
       (5)取出废电池,把新电池按电极方向装进手柄电池仓,把手柄重新接在夜视仪主体上。
       2、工作程序:
       (1)按动手柄开关即启动夜视仪.在夜视仪工作过程中,需始终按住开关。
       (2)启动夜视仪之后,镜头里会出现浅绿色画面,同时还应听到电源工作的“吱”声。
        (3)将夜视仪对着物体,镜头打开的同时,可观察到被测物体及其周围环境。
       (4)在需要聚焦时,可向左、右转动目镜套筒5(如图1所示)。
        (5)夜间可打开镜头进行观测.
       (6)在光线非常暗的情况下进行观测时,可启动红外光源14。在使用红外光源14时,要先按动转换开关13。这一操作可与按动开关11同时进行。
      注意:①检查夜视仪时,切记不可猛烈转动镜头,以防仪器损坏。
            ②按动红外光源开关时,仪器距观测物的距离要在1米以上。
            ③按动红外光源开关对电池损耗很大,夜视仪使用后,应将开关11复位。
      3 更换镜头:
      (l)拧下物镜2;
      (2)换上观察摄影物镜;
      (3)将所需之摄影镜片装在物镜位置。
    六、擦拭镜头技术要求
    夜视仪应仔细保护,不应受到剧烈振动.光学镜片表面应用棉布小心擦拭.当镜片表面特别脏时,可用蘸过酒精的棉布擦拭,严禁用香精类的液体冲洗镜片。
    七、仪器保存方法
    套简应保存在相对湿度小于80%的条件下。存放套简的温度应在5℃-40℃的范围之内。
    仪器应远离热源、酸性物质及碱性物质。

网友:
光看外观有什么意思,这是拆机乐园啊。

网友:
好奇如果拍摄人体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你这样不合适吧

网友:
像微缩版的RPG··············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有个1pn58,但是电路有点问题,请问你这个出吗?我想买过来修我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