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特斯拉松下拆机电池组牧田电池包,用的是日立高倍率电池做的电焊机

楼主(2021-10-22):
电池买的拆机货,七八块一节吧,能冲进去接近3安时的容量,放电到3.2v大概能放出2.5安时。
电池盒是买的半成品套件。

话说这种日立高倍率电池做的电焊机安全么,毕竟握在手里还是有点担心。而且这个电池包的镍片看起来有点薄有必要在上面堆锡么。

保护板上3个管子看起来还行,就是这贴纸也是瞎写一下子就low了。
这个拆机的松下电池一致性很好全部都是24毫欧,10节一毫欧不多一毫欧不少。就是内阻大了点但容量这么大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容量型的电池内阻才大点无所谓,动力型电池内阻越小越好。24毫欧不算很大。都是放电到2.7V,你放电才到3.2V,还有很多电没放出来。

网友A:
电池做的电池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做的电池点焊机?

是啊日立高倍率电池做的电焊机,焊镀镍的那种很轻松,纯镍的效果差点

网友:
不行吧,你这电池放电能力太差了

网友:
但这款是半动力电池呀  做工具电池内阻至少也得20以内

网友:
24mR 的内阻有点大,好在便宜。

网友:
你这松下电池做电动工具电池 死得快
用在充电钻拧一下螺丝还行
如果用在角磨机 或者冲击钻 够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做的电池点焊机?

我也有一个,是3片聚合物电池放电,可以不插电源使用。是放着不用老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