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土法上马修冰箱,美的BCD-603WKMA电冰箱铝管漏液自己搞

楼主(2021-10-22):
一台用了近十年的美的603升冰箱罢工了,立马起动冰柜过渡几天等新冰箱到。撒下来的冰箱外观跟新的几乎一样,二侧的膜都在。

想丢掉还要花钱请人搬,就先不丢自己看看什么地方坏,从来没修过冰箱,也想死马当做活马医。
冰箱加液数据和电气指标

后背板

拆开后冷凝器在此,由风扇主动散热。

经检查原来是回气的铝管漏了,部位正好在箱体外的铜铝结合的弯头处,这样就有可能修复。

漏的部位

说干就干,网上找冷媒、加液工具、加液口快速接头和干燥过滤器。抽空泵自己是有,最难的是焊接工具,一套有好几百,而且还要去充气后才能用。万一修不好白花钱,再说焊接是个技术活,特别铜铝焊接更不易掌握。
最后确定用胶水,主要是低压管漏,用胶水可能行。有一种称为比焊接都好的胶水,就是卡夫特铸工胶,价格不贵,买来试试。

接下来就是切管

低压管切开后,用铜管做一个套管,正好套上。

工艺口快速接头上也加一个套管,一头先用150W的烙铁焊接,然后再用胶水。

主角来了,卡夫特铸工胶。

清洁套管处,在内管上先涂些胶,插上后再在接口上涂胶,涂得虽象狗啃,但很坚固。
为了确保不产生冰堵,把干燥过滤器也换了,用150W烙铁能确保焊接牢固。

静置24小时后,抽真空加液。

先加入大部分的冷媒,压力在0.2-0.2.5Mpa左右。

等几分钟后开机,开机后的功率。

开机后观察制冷效果,此时压力会慢慢回落,压缩机功率也会慢慢下降。然后继续加一点液,直到手摸回气管凉凉的就停止加液。用R600冷媒的冰箱,在运行时压力是负值。

随着开机时间的延长,功率逐渐降低,下图功率开始降低。

开机约到2小时功率降到120W左右箱内温度达到设定值而停机。
箱内放的水结冰了。

修理结束,让它再工作几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新冰箱可以退掉了,不然这个老的冰箱还是要花钱搬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冰箱可以退掉了,不然这个老的冰箱还是要花钱搬走。

不退了,二台双开用一段时间再送人。

网友B:
冰箱维修确是是个头疼问题,业务维修还得配一套工具,修好基本就没用了,请人修几大百少不了,丢了又感觉还可以再战几年,动不动买新的又觉得毕竟是个大件不能说买就买,

网友C:
太有想法了,佩服佩服

网友D:
同款功率计,用了上十年了

网友E:
现在的大家电找人修,来一看说没用了买新的吧,我怀疑他也是舍不得买设备。

网友F:
用个把月再看看压力

网友:
胶水会老化吧。

网友G:
一般都是保温层中穿孔,不容易漏的外面已经穿孔了,里面会咋样?
这个冰箱还崭新的,那么压缩机也不会太衰,可以重盼铜管比新的更胜一凑。

网友:
压力说错了吧,是0.2-0.25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维修确是是个头疼问题,业务维修还得配一套工具,修好基本就没用了,请人修几大百少不了,丢了又感觉还 ...

     正是这样,其他都有便宜和好搞,就是焊接工具难搞。冰箱其他都好,所以另找途径实践一下,若修不好也没花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有想法了,佩服佩服

谢谢,但愿能用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功率计,用了上十年了

这个功率计用纯电阻测过还蛮准,也有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大家电找人修,来一看说没用了买新的吧,我怀疑他也是舍不得买设备。 ...

找人修也很麻烦,而且可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把月再看看压力

已用近三个月,但愿能长久一点。如接的地方慢就再加一点胶水,有了加液口快速接头,要加液就很方便。

楼主:
这个就要用时间来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保温层中穿孔,不容易漏的外面已经穿孔了,里面会咋样?
这个冰箱还崭新的,那么压缩机也不会太衰 ...

这个冰箱设计与众不同,高压冷凝管不在冰箱的二侧或背面,而是盘在压缩机的另一侧,用风扇主动散热,上面有图。
低压管主要是铝管折弯的地方本身有缺陷,再加上露在外面氧化后穿了,内部蒸发器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