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蜜罐超存的主板可以自己加个网口吗

楼主(2021-10-22):
j1900的cpu,图中的位置加个 网口能用吗。有老铁试过没?

网友A:
其实扩展网口买vlan交换机最省事
wan口 lan口随便你指定,想要几个就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扩展网口买vlan交换机最省事
wan口 lan口随便你指定,想要几个就几个

  我就是手痒,奈何又菜。想请教坛子里大神的

网友B:
只有网口预留位,没网卡芯片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网口预留位,没网卡芯片的嘛!

可以吹个芯片上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27-1-1.html

谢谢,我去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27-1-1.html

看了,感觉我搞不来,放弃

网友D:
给鱼友改过一块。一般有预留线路的板都可以改的,极少数会受Bios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鱼友改过一块。一般有预留线路的板都可以改的,极少数会受Bios限制。

怎么收费的

网友:
有USB3.0,加个USB的千兆网卡就可以了啊。

楼主(2021-11-26):
引用 网友D:
给鱼友改过一块。一般有预留线路的板都可以改的,极少数会受Bios限制。

我没法私信,要怎么联系到你呢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的,只要找到图纸,或者对照另一组网卡及周围元件补齐.我前段时间把联想集成a6芯的主板百兆网口主板改成千兆也成功了.这种改造缺点是需要工具和元件,重要的还是动手能力

网友:
不能,不单单缺一个网口

网友:
拆掉存储卡,看下面的芯片位是空的不了,网变和接口肯定要补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