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门禁盒子,重置指纹

楼主(2021-10-22):
公司换了个地方,门口的门禁是原来的租户装的,不知道密码,不小心关门后就吸上锁门,要去楼梯间关总闸,相当不便~打售后,重置密码要200块,远程视频指导150……
好吧抖音上搜到一个类似的门禁复位视频,依法操作,竟然成功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把自己的指纹录入,超级管理员,哈哈~

楼主:
PDD花5元拍了一套螺丝刀,用到梅花批头……步骤如下:把盒子底部的梅花螺丝卸了,取下盒子,让防拆按钮弹起,断电,或者用牙签捅一下盒子底部的reset孔,重启后按menu键选择系统管理,然后找到恢复出厂设置,ok确认,我是先清除指纹和密码数据,然后再录入新指纹即刻可~

网友:
抖音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看外形应该是中控F7,其实找到型号网上找一下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