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佳能960is拆机求助

楼主(2021-10-22):
这台相机的镜头开机后收不回去了,开机就咔咔响,显示镜头故障,想拆开检查一下但是两边和下面的螺丝都拆了,下面可以打开,上面还是打不开,求大家帮忙。

楼主:
有没有大佬懂的,求求啦

网友A:
顶部那里有卡扣,用指甲顶下划开下

网友:
很有年头的相机了,没这么难拆吧

网友B:
这款没拆过,刚拆修佳能A2300,螺丝拆光后,就是前后盖分离,有卡扣,耐心点慢慢分离就行。

网友C:
你这手工,还是直接换镜头好了,那个拆了,你更装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手工,还是直接换镜头好了,那个拆了,你更装不好

不了解结构不至于说手工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没拆过,刚拆修佳能A2300,螺丝拆光后,就是前后盖分离,有卡扣,耐心点慢慢分离就行。 ...

谢谢老哥,成功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部那里有卡扣,用指甲顶下划开下

谢谢提醒,成功打开

网友:
@吃蒜兔子 解决一下

网友:
一般是镜头排线断了,或者齿轮开裂了,没配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