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失败DDR_WRITE_TEST_FAIL,麻烦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1-10-22):
手上有一个块固态条,板子上面显示INIC6081主控,搭配TLC芯片,电脑识别PS3111 USB DEVICE,下载了PS3111 V2.2.70开卡工具,
开卡出现问题。能侦测到闪存类型,点开始后就出现红色提示, 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请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小白不会设置里面的选项。

网友:
先清空看看,我也有6081且同样的闪存,是可以开卡的

网友A:
我来告诉楼主解决方法,打开垃圾桶直接扔了,问题解决,主控崩了,这种问题无解,直接扔了最省事,看这个帖子:[群联] ps3111 内存写入错误怎么整?DDR_WRITE_TEST_FAIL
如果楼主真的不想放弃,按照其他人说的,用inic6081的工具,试试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楼主解决方法,打开垃圾桶直接扔了,问题解决,主控崩了,这种问题无解,直接扔了最省事,看这个帖 ...

已经用过6018试过,提示错误代码相同

楼主:
各位大佬,已经用6018试过,提示的错误代码相同,搞不懂是不是我选项选错了,还是我的版本问题?

网友:
来个正面裸照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用过6018试过,提示错误代码相同

没看我回复吗? 你都试过了inic6081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主控坏了无解,我上面回复有一个链接,自己点进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我回复吗? 你都试过了inic6081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主控坏了无解,我上面回复有一个链接,自己点进 ...

看过你发的帖子了,情况跟我真的是一样,看来智能放弃了?!

楼主:
固态条正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你发的帖子了,情况跟我真的是一样,看来智能放弃了?!

把主控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