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AU6989SNCS-TA 的主控的U盘 顺带求购主控

楼主(2021-10-22):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32GU盘!主控坏了拆开看看!现在需要找一颗主控芯片!淘宝不好找!朋友们谁手里有这个主控AU6989SNCS-TA 的U盘就让给我吧!U盘大小成色不限!

网友A:
这种外观,一看就是小女生买的U盘,如果你是要数据的话,就不要尝试了,直接去找数据恢复的,本论坛就有,主控不太可能损坏,除非正负极反接,那样的话主控上面都能烧个窟窿出来了,一般都是固件问题,导致电脑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外观,一看就是小女生买的U盘,如果你是要数据的话,就不要尝试了,直接去找数据恢复的,本论坛就有, ...

主控发烫!主控坏掉了必须换主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控发烫!主控坏掉了必须换主控!

这样啊,我这就算,帮顶了,希望你能找到,好像也有卖主控板子的,买来板子拆主控?

网友:
女朋友的U盘必须要修好啊

网友B:
这种主控tb上很多空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控tb上很多空板吧

找了没找到,要不然不会再这个求助了! 现在在淘宝买了一个外观容量一样的U盘,就是怕里面板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这就算,帮顶了,希望你能找到,好像也有卖主控板子的,买来板子拆主控? ...

谢谢!淘宝找了没找到,要不然不会在这个求助了! 现在 在淘宝买了一个外观容量一样的U盘,就是怕里面板子不一样!祈祷里面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淘宝找了没找到,要不然不会在这个求助了! 现在 在淘宝买了一个外观容量一样的U盘,就是怕里面板 ...

这里有一个一样的主控,你问问那个人,出不出?
[安国] 朗科USB2.0 64G优盘 AU6989SNCS-TA主控求量产软件

网友:
换了主控安国数据不一定能读出来
另外这个主控新的朗科USB2.0 32G 基本都是他
非黑胶片的

网友:
不是那个32G,还以为是个震动环。像个电池仓,拖一根电线出去。

网友(2021-12-13):
我有个,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可以联系我。313469524

网友(2022-06-16):
引用 楼主:
主控发烫!主控坏掉了必须换主控!

主控我有,我可以拆了闪存把主控板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