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服务器电源DPS-800GBA改为13.5V输出

楼主(2021-10-22):
闲来无事搞个服务器电源玩玩,本来想在某宝和某鱼买一个改好的电源,可是都没货,那只能买一个素板自己研究。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型号800G

型号800G

本人没啥电子基础,只能硬着头皮来搞

本人没啥电子基础,只能硬着头皮来搞

原装版只能调到最高12.67V

原装版只能调到最高12.67V

可调电阻拿掉,直接上1K电阻,电压直接上到12.67

可调电阻拿掉,直接上1K电阻,电压直接上到12.67

进过不断研究,发现只要打这个检测电压拉低,电压输出就可以升高

进过不断研究,发现只要打这个检测电压拉低,电压输出就可以升高

一个一个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一个一个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最终电阻确定在1.5K,再小就会保护

最终电阻确定在1.5K,再小就会保护

13.7V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见好就收

13.7V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见好就收

网友A:
这是准备用来充三串锂电?这功率有点猛,可以超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用来充三串锂电?这功率有点猛,可以超快充

搞汽车电脑编程,电压需要13V以上

网友(2022-07-05):
这种电源保护模式是不是跟atx差不多????

网友:
这种电源改成13.7v,确定管控IC不会保护?没看到有改管控ic检测脚位的电压

网友:
纹波多少?能做电台的电源吗?

网友(2023-03-10):
我也有一个。无法启动,本想尝试更换里面那个C902的电容。拆焊失败。不想折腾了。最后被我扔进了垃圾桶。

网友:
这种服务器电源使用场景很少,多数吃灰。关键空载功耗都要几瓦,不适合给小功率设备供电

网友:
铝壳的12V电源好多带有个电位器一般能调到14V

网友B:
有个DNA的片子,没有pdf。 要想点手段的。可以到你想要的电压。DNA1006参与3895的反馈,,和保护。

网友:
不是见好就收。不搞DNA1006是调不上去了  调不上去了哦。。。。。。。。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B:
有个DNA的片子,没有pdf。 要想点手段的。可以到你想要的电压。DNA1006参与3895的反馈,,和保护。 ...

大神!!这电源改可调电压有教程吗?

网友(2023-09-08):
这个不方便改成可调的吗?如果可以改可调电源的话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