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热蚊香液加热器

楼主(2021-10-22):
夏天过去就不要了,开拆

就反面一个螺丝

全部零件

再仔细看,压接端子套一个氖泡

加热就是靠电阻发热

估计就是用完一季就没用了

网友:
不知道那个放块块的那种是不是也是电阻丝还是PTC:lol:

网友:
这个只要有蚊香片还可以用啊。

网友:
是PTC吧?不丢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A:
每次买一液一器,我都有十多个加热器了

网友B:
最近有个想法,这东西中间插根水管,接个小水泵,给鱼缸做个电加热器会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个想法,这东西中间插根水管,接个小水泵,给鱼缸做个电加热器会怎么样? ...

那排水量需要控制,差不多要做到滴注这种流水量才能保证出水热度

网友:
这个也要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排水量需要控制,差不多要做到滴注这种流水量才能保证出水热度

手上有多个可以拆,想着要是并联下会怎么样,估计还是直接拿块PTC做好一点吧

网友:
拆氖泡给插排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每次买一液一器,我都有十多个加热器了

下次只买液就行了,免的没地方放,扔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只买液就行了,免的没地方放,扔了可惜

人家做活动 只有一液一器的选项最便宜

网友:
前几天清扫桌面时直接就垃圾桶了,因为没有液体了,夏天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