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米家自动洗手机电源板的五脚芯片咨询

楼主(2021-10-22):
收拾干净后准备装回,结果正负极接反了。。一查烧了一个五脚芯片,丝印是a1CR,全网找不到资料。。麻烦有高手帮我跑个线?
另外一个第一版的电路板,拆主是标了1DV,不知道是啥意思。。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079-1-1.html
电源板正反面,左下角那个五脚芯片

微距照片,拆除这个芯片后短路解除,可惜感应电机不工作了。。

微距电路板线路。

单独购买电路板又没的卖。。头大啊。

网友:
M3406-ADJ SOT-23-5 丝印A1xx 可调 ADJ 降压转换器 1.5Mhz 0.8A

网友:
旁边有电感,连到芯片上,很像是某种升压电路

网友A:
升压芯片,随便找个升到5V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随便找个升到5V试。

用了充电宝上面拆的芯片,不行。。电机一直有动作。

网友:
再提供条信息,我昨天刚拆了1台新款的。
你的这个5脚芯片,丝印:a1Dc

我的是感应没反应,元件完好无进水,把红外发送和接受引脚短接可出泡泡。
万用表测这两个元件又没发现问题。
淘宝买了3mm的红外发送和接受,到货再换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充电宝上面拆的芯片,不行。。电机一直有动作。

查到一个网友说是那个芯片是6V降到4V供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一个网友说是那个芯片是6V降到4V供电机的。

估计还带使能端。只有自己跑跑线路找到EN,用一个三极管加限流电阻应该能代替。这个丝印没有参考价值,四位就只有一个1有用,第一个A没用,后面两位也没用,有AC的,有DV的,还有其它的,所以这两位也没有用,内部编码,别查了,从功能着手吧。要么三极管代,要么找一个带EN的4VLDO代都可以。

网友A:
从老手机烂板上拆一个RF电路用的带EN的2.8VLDO应该能用,只是出泡只有原来的3/4左右。

网友A:
TLV75733PDBVR SOT23-5 3.3V 1A LDO线性稳压器1 IN 2 GND  3 EN 4 NC 5 OUT   对一下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老手机烂板上拆一个RF电路用的带EN的2.8VLDO应该能用,只是出泡只有原来的3/4左右。 ...

先谢谢了,这里我也在查芯片资料,一点信息没有,估计只能改装了。

修好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13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这里我也在查芯片资料,一点信息没有,估计只能改装了。

建议拿个车充改到3.3接到电感试试

网友:
现在的丝印都TM的难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V75733PDBVR SOT23-5 3.3V 1A LDO线性稳压器1 IN 2 GND  3 EN 4 NC 5 OUT   对一下脚位。

大神可以也帮我查个小芯片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276-1-1.html

网友:
估计是个DC-D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