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 1.7A电源改12.6V-8.4v-4.2v 1.5A充电器

楼主(2021-10-22):
   15v  1.7A的电源先加电位器电阻改电压可调,ic供电也加辅助电阻经过二极管再稳压最后14.3v供电。改之后可最低3.4v-13v左右可调电压。不加辅助电源最低12v左右就反复启动供电不足。6脚ic基本都可以这样改,8脚ic有部分不行,低于某个电压还是反复启动。
     电路图lm358  6-7脚加个471p电容,不然又震荡红绿灯显示不正常,加104电容延时太慢了。u3封装脚位坑了,封装是随便找的,1-3脚要反过来的。输出信号到tl431电压反馈脚要改led2为4148,供电5v驱动不足,输出信号lm2596模块电压反馈脚改恒流的不用改LED2。
    r1改0.025欧,r2改10k,r3改150欧,恒流1.5a左右,实际1.4a左右,需要恒流2.2a改r3为220欧,恒流3.3a改r3为330欧。
   调压8.4v,恒流控制板设1.5a,实际1.46a恒流给2串锂电池充电,锂电池电压充满是8.4v。
    充电器实际是给我的移动风扇电池充电的
   电位器可调电流版本没发,可改r3为1-5k电位器改可调电流,下次改板后再发图

楼主:
转灯电流设置为限流电流的1/10左右,比如1a恒流,转灯100ma左右。

网友:
好复杂啊。看得我一脸懵逼。

网友:
大神的帖子不是看的,是用来膜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