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降压请教 降压用ams1117-5.0v或7805将电池8v降到5v给单片机

楼主(2021-10-22):
小白一个。降压用ams1117-5.0v或7805将电池8v降到5v给单片机。单片机1.9到5.4v。那么,随着电池的放电,8v电压逐渐下降,1117好像要1v多的压差,7805好像是2-3v压差,这时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需要电流500毫安以内的话,低压差LDO一大把,你为什么非要用1117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电流500毫安以内的话,低压差LDO一大把,你为什么非要用11177805。

我是拿着芯片说降压的问题,不是说非要用这两种。我意思是电池降到不够芯片的压差要求了,电路是不是就断电了,还是单单没降压了电路还是通的?

网友:
ldo,压差0.1都行,低于输出值也不是会断开,还是有输出的。啥单片机啊,一般5V 的,到4V还能用,3.3V的到2v多还能用,STC宽压的,我试过不到2V还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着芯片说降压的问题,不是说非要用这两种。我意思是电池降到不够芯片的压差要求了,电路是不是就断 ...

还是有电的,只不过不能稳压到5V了,电压会低于5V

网友:
既然你单片机工作电压那么宽,无所谓的。稳压元件在压差达不到的情况下只是失去稳压作用,比如你7805在输入5v电压的情况下,其输出并不是关断的,也有输出,2v都能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很简单,用一个7805输入5v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根本无需在这里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