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光纤线是不是容易坏?有用过的人来说一下嘛?】

楼主(2021-10-22):
     想入手一条光纤HDMI线,但是担心不经用,容易坏。刷抖音发现有把光纤线拿来直接给猫咬的,还有把线缠到身上很多圈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真的韧性这么强?

网友A:
光纤特性就是软,信号也干净,只要隔离做得好,线缆够细,能在一根笔上绕个几千圈还不影响延迟的,但凡不是暴力拆装或者拉扯的话很少出现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B:
电信入户的光前线,很硬的,弯折度不能超过90度,否则会产生严重衰减,我们家里用的1-2米的光纤条线,比较柔软,但也要注意玩弯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入户的光前线,很硬的,弯折度不能超过90度,否则会产生严重衰减,我们家里用的1-2米的光纤条线,比较 ...

那是带封装和钢丝的外线,你拨开那条软的才是光纤,硬的根本就是个铁丝,我这边软硬是封在一起的,但是可以单独撕开变成两条线,链接光猫的那头硬线已经剥离

网友:
刷抖音发现..........

网友:
X音等是圆个人编、导、演、制梦想的,娱乐一下就好,别当真。

网友:
弯折不超过90度就好,但实际上很难说的

网友:
光纤是很细的很软的丝。一般都会有一根加强的钢丝。只要不打背扣,一般没大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不要弯折超过90度,速度影响不一定,但是光衰多了是肯定的。单纤附带钢丝,很有韧性。或者像光纤跳线那种包绕一层又一层的非刚性的防护。不易断。

网友:
那种黄色的光纤打个结都没问题

网友:
不弯得太厉害,一般没事,以前的电话线还吸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特性就是软,信号也干净,只要隔离做得好,线缆够细,能在一根笔上绕个几千圈还不影响延迟的,但凡不是 ...

谢谢楼上大哥的意见,我最近也确实想买一款光纤的HDMI线装修来用,听说FIBBR的光纤线质量很好,大家有用过的么?

网友:
菲伯尔采用的是长飞独有的特种光纤。此种光纤具有普通光纤所无法比拟的超强生存能力,是作为消费级光纤线的首选材料。使用此特种光纤的FIBBR产品,可经历超过500万次坦克链拖拽实验,承受的200N拉力和压扁力、以及上千小时-20~70度高低温循环测试。
(光纤就是玻璃芯,拉毛哦,都用上凯夫拉防弹线芯了)(超强生存能力是经历过伊拉克还是海湾)

网友:
HDMI光纤线可以做到上百米长度,可以做到手机电源线的直径,这个是普通HDMI线做不到的,如果实际使用中不超过10米,完全没必要,好的HDMI线也可以做到粗又软。真要买的话还是买绿联吧,弱电工程上用的多。

网友:
哇哦,这神器看来不错,楼主后来买了没,我也心动了

网友(2022-04-21):
光纤跳线里有抗拉绳,光纤 折弯U型可以,V型不行。

网友:
看你弯曲的半径是多少吧,光纤里面是玻璃丝可以折断的

网友:
一般弯曲半径不小于4CM就没啥事

网友:
只要不打结拉拽,一般没什么问题,很耐用的。工程上常用的黄色光纤线,你看着绕着一圈一圈的,实际上线缆上短距离的2个点之间,弯折程度极小,还是接近180度的,衰减不会有问题,很多数据中心用的这种跳线,就怕你用手指头去破坏那种自然的卷曲。

网友:
有些导弹还用光纤制导,应该没那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