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池保护IC的选择

楼主(2021-10-22):
目前市面上售卖的成品保护板基本都是DW01保护芯片+8205 MOS的方案,这个方案有两个小问题:
1.过放截止电压2.4~2.5v左右,个人感觉低了些,2.7v以上比较合适;
2.两个件,体积大,引脚连接比较绕,自己画PCB的时候受限于空间,排布困难。

针对问题一,用FS312F-G芯片代换DW01,提高过放保护到2.9v

针对问题二,有DW03D(TSSOP8)、DW06D(SOT23-6)这类集成MOS的IC可以代换,但是过放保护设计是2.4~2.5v

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二合一(集成MOS)保护IC不多,而且也不太好买,个人已知的有XB8588D(TSSOP8/2.9v)和DW07D(SOT23-6/2.8v),借地问问大家还有什么TSSOP8或者SOT23封装的IC推荐吗?谢谢!

附datasheet

网友A:
有人说DW01有多个后缀,电压不同,我查了一下,没查到

网友B:
很多IC的过放保护电压都太低,要是可以自己配置就好了。

网友C:
IP3005,支持I2C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DW01有多个后缀,电压不同,我查了一下,没查到

搜集了DW01不同后缀的规格,过充电压略有区别,过放基本都是2.4~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IC的过放保护电压都太低,要是可以自己配置就好了。

没搞清楚这个2.5v的设定是什么原理,按理说2.75已经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3005,支持I2C设定

没搜到相关资料,请您详细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清楚这个2.5v的设定是什么原理,按理说2.75已经过放了

应该是带重载到2.4V保护,不带载电压就回升到2.9V左右了。

网友D:
HSUL8712,2.8V,超小封装

网友E:
市面上的ic都是二级保护,也就是保护电池。通常是极限情况,还需要用电设备再设置过放保护。单纯靠保护ic保护是不安全的。

网友F:
我把手里十几片用红包撸的3.7V保护板上的DW01都换成了FS312F。

楼主:
引用 网友D:
HSUL8712,2.8V,超小封装

DFN1x1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的ic都是二级保护,也就是保护电池。通常是极限情况,还需要用电设备再设置过放保护。单纯靠保护ic保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手里十几片用红包撸的3.7V保护板上的DW01都换成了FS312F。

对于成品来说,换312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FS312F-G可以代替dw01 过放2.9V